线切割机床操作 速成法哦

楼主(2010-11-16):
线切割机床操作速成法
1、机床按钮面板:
两表:A 加工电流, V 工件与钼丝间隙电压
七开关:急停旋钮,运丝开关,水泵开关,高频开关
功放管开关,脉宽选择开关,脉间调节开关,
1)急停按钮——按下急停按钮,运丝机构及水泵同时停止。指示灯同时亮起。
2)运丝开关按钮——按下运丝ON按钮,运丝机构开始工作,运丝指示灯灭。
3)水泵开关按钮——按下水泵ON按钮,水泵开始工作,水泵指示灯灭。
4)脉冲电源开关按钮——按下脉冲电源ON按钮,脉冲电源接通。
2、操作步骤
1)、启动电源开关
2)、把加工程序输入控制主机,修改、检查、后置、存储、调用加工程序。
3)、根据工件的厚度调节丝架跨距(允许在电极丝安装后调整,但必须在启动运丝电机前,切割工件时不得调节跨距)。
4)、绕电极丝(电极丝缠绕结束后,应手动紧丝一到两遍,紧丝时应用力均匀),
5)、工件安装在夹具上。
6)、丝速选择:根据工件厚度决定丝速,工件越厚丝速越高。
(允许运丝电机开机选择,但不得在切割时选择)
7)、开运丝电机(不得接触运丝筒、电极丝和工件)。注意:确定手摇把不在丝筒上。
8)、开水泵电机,调节喷水量。
开水泵时,请先把调节阀调至关状态,然后逐渐开启,调节至上下水柱包容电极丝,水柱射向切割区即可,水量不必太大。注意不要造成冷却液飞溅
9)、开高频,选择电参数:用户可根据对切割效率或表面粗糙度的要求进行选择。电极丝切入时,把脉冲间隔相对拉开,待切入后,稳定时再调节脉冲间隔,使加工电流满足要求。
10)启动程序运行,进入切割时,调节电位器旋钮,观察机床电流表,使指针稳定。
(允许电流表指针略有晃动)
11)加工结束:应先关脉冲电源,然后关水泵电机,再关运丝电机,检查X、Y坐标是否到终点,到终点时拆下工件并检查质量;
(注:控制柜控制面板上有红色急停按钮,工作中如有意外情况或误操作发生,按下此开关即可断电停机。)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是否再介绍一下,线切割机床编程的速成法。

网友:
要是有详细的教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