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模让位---请教

楼主(2010-11-16):
       大家好,(本人就是专业做数控折弯机模具的)如果您在产品折弯过程中遇到折弯让位的问题,没关系,可以找我,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复杂的九折型材也可以通过折弯完成。请大家指教!

网友(2011-06-12):
以前我们需要折弯刀或底模的时候都是出外形图,技术要求里面写上按折弯刀厂家材质及热处理要求!
可现在审核的时候要求写出材质及热处理参数,我大概知道材质是42CrMo,要怎么热处理啊?
请您说说折弯刀及底模的材质及热处理技术要求,谢谢

楼主:
没错,目前来说,折弯机上下模具的材质是42CrMo,全身淬火(盐炉),HRC47度左右。

网友(2011-08-28):
折弯模具容易生锈是那些原因造成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很容易就锈了!

楼主:
本身模具材料本身就容易上锈,要么平时注意保养一下(特别是夏天),用过后用防锈油擦一下,另外就是做防锈处理(外表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