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合金工件---请教

楼主(2010-11-16):
大家好!
我想做Depte 48 ¢14 粗糙度0.8 。材料是铝合金的,用什么刀具加工比较好?

网友:
金刚石刀片。。。。。。。

网友:
白钢应该可以吧。。。。。

网友:
金钢石刀具首选。
并且是圆头的

网友:
刀具、工艺参数是保证;切削液是辅助;用金刚石刀具或金刚石涂层刀具或者铝合金专用刀具;铝合金专用切削液。高速切削高到你感觉心惊肉跳为止车床经受不起为止!现在的刀具和切削液都是专业化了 啊。问一下供应商就都知道了!对于端面切削应当采用横线速度加工。

网友:
金刚石  精车。能出比较好的粗糙度。
90块一把的样子。

网友A:
用PCD刀具做精车,效果很好,但是刀具价格比较贵!如果尺寸要求不是很高,用硬质合金刀具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CD刀具做精车,效果很好,但是刀具价格比较贵!如果尺寸要求不是很高,用硬质合金刀具就足够了!

   请问这位大侠!PCD刀具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D又叫做聚晶金刚石,其实就是类似金刚石的,是人工合成的!

网友:
用金钢石刀具啊,效果很好的,好果还是车不亮,可以加冷却液,注意乳化油最好用好点的,比如线切割乳油,我用过,不错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