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接口能够实现?

楼主(2010-11-16):
设备的上部分用电机拖动通过齿轮减速,空心转轴带动圆盘转动,与其连接的下部分要求不跟着转动,用什么接口能够实现?
并且接口处能够保证接口处密封!之前看到过“旋转接口”,也想过用轴承把两轴连接的,但是轴承能用吗?
大家看看该接口处使用什么接口能够实现?

网友:
我讲一段话,我肯定你一点都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什么意思。。。

楼主:
是不是图片没显示啊。。。

网友:
至少也得贴张图啊。可以直观一点。

楼主:
图片上传了,没用呢。。。晕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了,没用呢。。。晕倒

用上传附件的形式上传图片就可以了!
论坛有相关教程帖,楼主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了,以前可以的啊

网友:
我看了楼主的那段话,也基本不懂
有点愚钝。。。

据我猜测,楼主所说的好象是动态密封吧。既要旋转、又要密封,我倒是接触过一些这样的东西,就是不知道楼主是不是需要这样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既要旋转又要密封。。

网友:
旋转密封目前采用的形式大体有:
O形密封圈、
油封、
磁流体、
磁耦合
等。具体哪种要根据应用的

楼主(2011-01-05):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晕,还真是不明白。

网友:
加0型密封圈就可以,我公司有个转位机构就是这样

网友(2011-05-11):
用两个密封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
轴承可以旋转,密封不好说,密封的是什么介质,液体、气体?

网友:
表达能力有限啊啊

网友:
null

密封传递的话可以采用谐波齿轮。

网友:
????楼上的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17):
1、不旋转的话O型密封圈密封性还是可以的;
2、我这因为是只旋转一圈后可以回转,就直接用软管了,可控制旋转体转一圈后回转;
3、要一直旋转也是可以用旋转接头的,但是要用硬管子要不然还是会跟转绕起来的。

网友:
螺杆自吸泵的密封圈不就是旋转密封的吗,楼主可以借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