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与圈板的区别

楼主(2010-11-16):
请问各位,为什么工程机械(装载机,挖掘机)的结构件一般要用平板,而不能用圈板?

楼主:
"请问各位,为什么工程机械(装载机,挖掘机)的结构件一般要用平板,而不能用圈板?"

“圈板”改成卷板,上面写错了。

网友:
有同样的疑问!等待回答

网友A:
因为卷板有内应力,如果使用一般的小开卷机,开出来的钢板表面上看起来很平,但实际上没有消除钢板的内应力,一加工就会发生弯曲变形,影响焊接和后续加工。其实不仅仅是工程机械有这类要求,其他机械也是一样的。但是工程机械中的结构件一般比较大,有一些吊臂等都需要加工成细长条状,变形相对来说更明显。

从成本角度考虑,当然是卷板(开平板)的成本比平板更低,而且可以定裁开成合适的长度。所以有些厂家尝试使用去应力开平板代替平板,效果也不错。我去年接了一个澳大利亚起重机的订单,其中吊臂部分用6mm的Q345材料,就是买了一个济钢的卷,回来用公司的船板开平线(九辊)开平的,切割后基本没有变形。客户也很满意

网友:
显然  工程机械里的大多是焊接件 特别是 受力的臂呀梁  太多的东西 都要焊接 光靠工装和焊接方法不足以消除内应力 只能尽量的控制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卷板有内应力,如果使用一般的小开卷机,开出来的钢板表面上看起来很平,但实际上没有消除钢板的内应力 ...

好羡慕

网友(2010-12-27):
学习了,去除硬力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