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解题思路及原理

楼主(2010-11-16):
(图片)

网友:
运用三角形的相似性加上勾股定理,很简单就可以求出结果来。

网友:
眼拙,没看明白。。。

网友:
y是那条红色的线  把x=3y  求出x  y代入 最后的式子 就可以解l 了

网友:
好像是高中的数学题啊!!

网友:
这个不难吧,相似三角形,加上直角三角形,很容易解的

网友:
貌似不是CAD的问题额~

网友(2010-12-31):
纯粹不是CAD问题,不过CAD应该有工具吧

网友:
                                            √50x50
L=1/2  √50 +3x50x√50  + --------- +50 x50
                                                 3

网友:
根号无法正确表示,这道几何题很有意思,明天再细分析。

网友:
先证明两个三角形相似,列出两个三角形的比例项,两个相似三角形斜边的平方正好是要求L所在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代入已知数据。

网友:
计算出来得数是       30.53

网友:
发个附件,有解题步骤。

网友:
不错,勾股加相似性,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