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光洁度差粘刀振纹怎么办?铝合金、Q235....

楼主(2010-11-16):
下面照片上的零件是一小接头,材料是Q235,原料状态没有任何的热处理。从照片上看,它的半球形的头部粗糙度较低或者说光洁度较高,都知道这种材料难以加工的,那么为什么照片上的这么亮呢,有谁知道他的工艺参数,请谈一谈...

网友:
铝件做镜面切削,可以。
圆弧形金钢石刀具,线速度1000米

楼主:
楼上这位朋友没有看仔细帖子内容呢。上面照片上的零件材料是Q235,也就是以前老牌号的A3,是低碳钢,就是土话所说的软铁。原料状态没有任何的热处理。

楼主:
网站挺火来人不多俺先自己顶顶吧。

网友:
应该是先车床车完再用砂纸磨的吧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不是的。直接一刀加工出来的,只有一刀。估计一下工艺参数?

楼主:
自己说一下吧:
采用数控车床,主轴转速2600转(真可惜到头了);每转进给量0.15mm;从园料一刀加工成型,必须的!否则达不到这么亮滴;材料是Q235,原料状态,没有进行任何的热处理............................................明天有空继续吧...............................

网友:
给量0.15mm;从园料一刀加工成型,必须的!否则达不到这么亮滴;材料是Q235,原料状态,没有进行任何的热处理............................................

楼主:
哦  漏了一点:刀具是涂层的具体自己查,刀尖是:R1.2       因为需要车出半圆弧形的外廓所以刀具的尖角可以适当的大一些......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情问题是我的原因。
别人能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楼主的方法很浮浅,有些卖弄的意思。(R1.2。实际就是修光刃)。最后精车用一把钝刀(焊接刀)也可以,那不是车,而是用车刀磨出来的。

网友:
不是车工 而是磨工,,,,,,,,,,,,,,,

网友:
学习了啊,呵呵。。。多多有这样的案例讨论啊

楼主:
最好给站长提一个建议:改进网站功能,允许上传视频,哪怕是很小的也行的,别的版块咱不议论,可是对于机械加工要是有个视频看看那就太好了!不知大家是否赞成呢?

网友:
用走芯机做,采用3000转,走刀量0.2,粗车采用2mm的槽刀,精车采用30度带修光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走芯机做,采用3000转,走刀量0.2,粗车采用2mm的槽刀,精车采用30度带修光刃。————————
楼上兄弟,对“走芯机”不了解,方便的话就发个照片吧。
另外,这个件的加工转速确实是越高越好,看来兄弟对机械加工了解挺深的。不过呢,不可以采用粗精车的,因为一旦加工余量没有足够的大,就不会产生表面“加工硬化和挤压”的现象了,这一点可是最最关键滴呐。当初按照常规也是这样做的但效果比这差远了。结论就是:必须一刀加工到底不可安排粗精车。况且这个产品属于大批大量的标准件性质的,必须高速高效,否则价格太低没钱可赚呐。

楼主:
我会尽量把这个帖子保持在首页的上半部分的,希望大家常来看看吧,互相提高长长见识...

楼主:
采用高速切削的意义还在于:促使切削快速排除,防止缠绕造成工件拉毛划伤等问题。

网友:
我这边有走芯车床资料,如果需要发邮件给我yangbo021@hotmail.com

网友:
用R0.8的刀一刀就可以出   不用精车也不用钝刀    当你精车的时候由于余量太小    光洁度是出不来的     用2600转F0.1就可以直接一刀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R0.8的刀一刀就可以出  ——————
用R0.8的刀具在加工到球面的曲率比较大的位置时,粗糙度有点不理想但是也不算超标。
我用的刀R值大,主要是考虑到刀具的寿命、加工成本的问题......

楼主:
搞铝合金机械加工10多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同样都很多,希望遇到类似粘刀振纹光洁度差的问题网友进来继续讨论...

楼主:
俺可不是纯粹的“显摆”啊,也是真心希望大家面对类似问题时能够轻松过关...累计将近20年的机加工工龄,“显摆期”早已过了的啊......自己再顶顶......

网友:
。(R1.2。实际就是修光刃)。最后精车用一把钝刀(焊接刀)也可以,那不是车,而是用车刀磨出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管用什么刀具切削什么材料,切削过程首先就是一个摩擦的现象,假如刀具的刃口与工件没有摩擦那么肯定就没有接触,也就是在那里瞎比划哇,对吧。
合理、科学的利用这个摩擦,恰恰是机械加工中切削技术所要研究的第一件事,如果对于加工摩擦没有深刻的认识,那么搞机械加工就永远不会成手啊。
一定要记住:研究切削摩擦是机械加工的初级阶段,过不了这一关就没有必要往下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允许上传视频,这个想法我赞成。

楼主:
往前顶一顶,有空咱们再继续发贴探讨...

网友:
如果是粗糙度的问题 可以  采用修圆刀尖 副偏角6~10度 来车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解哇,圆刀尖负前角都是有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  哥 是我啊   我来给你顶帖子了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高兴啊,再过些日子俺抽出空来正儿八经弄点好东西发上来...就是为了缘分...

网友(2012-04-04):
学习到了,继续加油阿

网友:
楼主用手磨吧。R1.2的的刀尖

网友:
这种材料还能这么亮,估计进给量小,转束快吧

网友:
估计是刀尖装的高些用主后面挤压出来的 吧。是吗楼主?

网友:
Q235很难做吗?这个光洁度我这边很好达到的啊,常年加工Q235

网友:
别人能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楼主的方法很浮浅,有些卖弄的意思。(R1.2。实际就是修光刃)。最后精车用一把钝刀(焊接刀)也可以,那不是车,而是用车刀磨出来的。

网友:
精车可以用挤压刀  挤压的效果绝对行

网友:
有没有加切屑液加工啊!

网友:
3000转以上
机夹刀
吃刀深度50丝
充分切削液

网友:
使用PCD刀具冷却使用切削油车铝件一把刀能车上万件

网友:
改进网站功能,允许上传视频,哪怕是很小的也行的,别的版块咱不议论,可是对于机械加工要是有个视频看看那就太好了!

网友:
单就车来说,转速打稍高一些,走刀一定要慢

网友(2012-07-16):
新手学习了!黯然飘过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情问题是我的原因。
别人能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楼主的方法很浮浅,有些卖弄的意思。(R1. ...

问下原理

网友:
接刀)也可以,那不是车,而是用车刀磨出来的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陶瓷刀片车出来,要是达不到就,用球头挤压刀。

网友:
强烈建议网管查看纪录,我没有发过这种帖子,回帖没讲过特别难听的话。

网友:
R1.2够大了

网友(2014-08-23):
先车好外形,最后滚压!这么简单的东西!; o+ A5 b9 A- S! a! G

网友:
工艺要改进

网友:
用陶瓷刀片试试

网友:
材料软,且加工硬化严重,就要防止粘刀,所以要高速车削,前角大,后角也有大,切削夜润滑性要好,不知楼主刀尖有没有倒棱。

网友:
说实话,不太高明,不过刀片还是不错的,2600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