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对注塑机液压系统有研究啊

楼主(2010-11-16):
左下角那个虚线框里的 是什么阀啊
看 不懂起什么作用
帮我讲讲呗

楼主:
我觉得应该就是起一个溢流阀的作用吧。
分析主油路的时候。这么看夜没关系。但是弄不懂他的内部结构,心里总觉得别扭。

网友:
应该是一个整体,电磁溢流阀。

网友:
主要是一些电磁阀动作的先后顺序

网友:
带先导远程控制的溢流阀啊!!!

网友:
楼上正解,是个带远程控制的溢流阀,当Y10不带电时,溢流阀不起作用,当得电时,溢流阀起作用,调节压力值为系统工作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还是有一点不懂

不起作用的时候是看做通路 还是看做死路 呢?

网友:
电磁卸荷阀 ,控制油泵卸荷用的,得电的时候先导溢流阀才起作用。不得电的时候 油泵卸荷。

网友:
油研的样本里有这个阀,具体型号记不清楚了,可以看看样本,其实就是一个先导溢流阀增加卸荷功能

网友(点评):
恩,是啊!一般液压泵出口直接接的是溢流阀(直动式的或者先导式溢流阀)

网友:
电磁先导溢流阀油研;威格士;力士乐;都有

网友:
这个系统合模之后左泵完全卸荷,节能效果

网友:
当电磁阀得电的时候,油泵B提供压力油(就是这个阀的调定压力),当电磁阀失电后,油泵B打出的油就直接回油箱了。

网友:
电磁溢流阀,可通过调节电流来调节泵的出口压力。

网友(2011-01-05):
楼主在哪做呢?同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毕业不久  在一个注塑企业做设备维护。
前辈多提点。

网友:
带远程控制的先导溢流阀。当电磁阀带电时,泵低压卸载;当失电时,主系统工作,但先导溢流仍起溢流作用。

网友:
同意5楼意见

网友:
断电时,泵卸荷;通电时,系统加压,压力大小是溢流阀弹簧调定的压力值

网友(2011-02-28):
远程先导常开型电磁溢流阀!鉴定完毕!

网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安全阀,是先导型带远程控制的遥控口外卸口,当电磁阀工作时先导打开油就可泻了

楼主(2011-12-07):
谢谢大家指教 觉得还是应该把液压。从头再学一遍。学校学的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此阀为电磁溢流阀。
它是由一个先导溢流阀和一个二位四通换向阀组合而成的液压元件。常分为常开型和常闭型两种。
你这个图中所示应属常开型,其在常态时起卸荷作用,即先导溢流阀主阀芯上腔的压力油通过电磁换向阀回油,此时溢流阀不起调压作用。当电磁阀换向后,控制油路通过换向阀的通道被封闭,此时溢流阀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