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轨道交通技术等级表

楼主(2010-11-16):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等级表

网友:
这样小的文件,楼主不如直接贴上来,让大伙省点银子。

网友:
同意二楼,同意二楼同意二楼同意二楼同意二楼

网友: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等级表”LZ直接贴上来让大家一目了然。

网友(2011-04-30):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系统类型

高运量地铁

大运量地铁

中运量轻轨

次中运量轻轨

低运量轻轨

适用车辆类型

A型车

B型车

C-Ⅰ、Ⅲ型车

C-Ⅱ型车

现代有轨电车

单向小时人次

4.5-7.5

3.0-5.5

1.0-3.0

0.8-2.5

0.6-1.0

线路

隧道为主

隧道为主

地面或高架

地面为主

地面

路用情况

专用

专用

专用

隔离或少量混用

混用为主

平均站距(m

800-1500

800-1200

600-1000

600-1000

600-800

站台长度(m

200

200

120

100

60

站台高低

低(高)

车辆宽度(m

3.0

2.8

2.6

2.6

2.6

车辆定员

310

240

320

220

204202

最大轴重(t

16

14

11

10

9

最大时速(km/h

80100

80

80

70

4560

平均运行速度(km/h

3440

3240

3040

2535

1525

轨距(mm

1435

1435

1435

1435

1435

额定电压(v

DC1500

DC1500750

DC750

DC750600

DC750600

受电方式

架空线/第三轨

架空线/第三轨

架空线/第三轨

架空线

架空线

列车自动保护

/

列车运行方式

ATO/司机驾驶

ATO/司机驾驶

ATO/司机驾驶

司机驾驶

司机驾驶

行车控制技术

ATC

ATC

ATP/ATS

ATP/ATS

ATS/CTC

列车车辆编组

68

68

46

24

2

列车最小行车间隔

120

120

120

150

300

网友:
没什么可读性,属于入门知识。没必要花银子去读……

网友(2011-07-30):
简单了解一下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