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桌的键盘轨道是用模具中的冲压模做成的吗?

楼主(2010-11-16):
请问电脑桌的键盘轨道是用模具中的冲压模做成的吗?   这类设计好少见,求教啊!!有相关文献吗???

网友:
这是折弯冷拉的,以意大利的为好,对材料也比较讲究,有些材料无法加工到这个程度,有些不耐磨,你必须要综合这些因素,
1 先找意大利的冷弯材料看一下,看好什么材料能玩这个,
2 再到有关这类模具的论坛去逛一下,请教哪里的高人,光玩冷弯的还玩不了这个,不完全是一码事,
3 文献好像特别少,我国的这个玩的不好,一个是载荷低,高强度的,同等规格其性能不到意大利的一半,另外就是噪音大,我研究过这个,与材料就精度都有关系,还有就是耐磨性比较差,
4 国内有玩这个的,厂家很多,性能好的非常少,假如你是使用,按性能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惜是这是我大四的课程设计——老师叫我设计键盘两侧那轨道! 得自己弄啊  ,原以为很简单呐,怎么网上一点这资料都没,愁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去买一根  拆了看啊。  又不贵,我原来做家具设计的时候天天 见哪东西。没觉太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