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细长工件---请教

楼主(2010-11-16):
我现在要加工一个细长的工件,,铝材T6061的,直径5长70的,,要怎么加工,,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
哦,高难哦。哪个来指教一下,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需要图纸

网友:
请教高手指点,学习下

网友:
图纸要求精度??????????

网友:
以前加工过直径5MM长200的45#钢的材料,没加工过铝材,但无疑是刀子快,速度快,吃刀量少,试试吧!

网友:
需要图纸,没有图纸怎么知道.

网友:
我刚毕业,根据书上的内容你必须得有个跟刀架,这样可以消除稳定性差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加工的是圆管还是棒料?圆管的话就在卡盘上安装上一个顶尖,顶住头,后面用尾座顶上,需要跟刀架,因为是细长轴,吃刀量给小点,因为这个材料不算太硬,用硬质合金刀具为好!以为不容易粘刀!

网友:
跟刀架试试,然后切削速度要快,刀具要锋利!

楼主:
这个是棒料的,,公差直径5正负0.0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棒料的,,公差直径5正负0.0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那用个跟刀架就好使!刀具也要磨的锋利点的!就OK了!一次吃刀量最好给少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非常  感谢  你

网友:
要有顶尖顶住  刀具磨时 前角要大 不易粘刀 速度要快 进给量尽量小

网友:
走心机?????????????没见过,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