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工件加工时 有砂眼怎么办?困扰我

楼主(2010-11-16):
铸钢工件加工时 有砂眼怎么办啊
不管是铣面,镗空都有砂眼
刀片一会就研磨的不能用了,合金刀镗孔也是。
该怎么办,也用机油摸在砂眼上了?怎么才能效率而且省刀~!

网友:
如果只做几件就不行了,应该是刀片没选好!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刀片选择不当,铸件加工出现砂眼时,就相当于是断续切削了...发生微观崩刃......

网友:
路过 我是来学习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刀具磨损的方式很多,纯粹的摩擦造成的刀具损耗仅仅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对于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微观崩刃损耗了。

网友:
刀具没选好,买刀具时应该说明有类似情况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买那种韧性好点的

网友:
切削到沙眼时,切削速度要降低或退出刀具后,用錾子或砂轮清除后再加工。

网友:
刀具一定要抗震好。。。。。。。。

网友:
选好刀头是关键,这类铸件最好分粗、精加工。

网友:
选择合适的刀片,这个可以跟刀具供应商。

网友:
楼主,您可以分两步做,先用焊接刀具粗加工比如YT5或者YW2或YG6X,留余量再用涂层精加工。

网友:
楼主,您可以分两步做,先用焊接刀具粗加工比如YT5或者YW2或YG6X,留余量再用涂层精加工。还有一点转速尽量低一些。

网友:
你可以在刀具的刃口磨个负刃这样就磨损就没那么快也比较不容易崩刀

网友:
用白钢 刀试试
应概差不多

网友(点评):
白钢刀耐冲击但不耐磨,应用YT726,YT798之类硬质合金较好。

网友(点评):
白钢刀~一个沙眼就把刀子报销了!

网友:
纯粹来学习的

网友:
我们干的铸铁没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铸铁问题  很有可能    我们先用自磨刀粗车  再用机加刀半精车 精车
刀片YBD052      CBN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呀,车刀碰上砂眼就跟碰到砂轮一样,一下就磨损了,你最好分粗精车,铸钢件的砂眼一般都在表面,粗车之后会好些,还有的话就用錾子或手砂轮打掉,要不就硬车,一般小砂眼没事,碰到大的就放慢转数咯。还有初车最好用W2,精车用T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