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件的孔

楼主(2010-11-16):
材质是铝,孔是通孔,有什么加工孔的方法能让毛刺最少?

网友:
可以考虑先钻后扩;先钻后铰;先钻后冲等等......

网友:
路过 我是来学习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还有一种不常用,就是用拉光刀具“拉削”......

网友:
铝只有在刀具特别锋利,转速高,进给快的时候才能使毛刺减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想到过用拉削,但是考虑到工件和成本,还是放弃!我自己还是比较倾向与用先钻后扩的,但是我想请问的是扩孔的余量要留多少?用钻花扩比较好还是用铣刀扩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花钻扩孔可以加工比较长的孔,但需要掌握特殊的钻头刃磨技术,对工人素质有要求并且不能用旧钻头,精度还可以但粗糙度一般比用铣刀高一点;铣刀扩孔效率高粗糙度低,但只能用于短孔并且如果机床精度差的话孔径不能保证;
对于精度比较高孔就应当是:先钻后铰;
如果是精度非常高的细长孔(比如:φ12X100      公差在0.015 mm以内)在大批量加工的情况下就只能用冲孔的方法了......就是先钻孔再铰孔最后用挤压冲孔刀具在液压设备上加工,冲压挤压属于是“无屑”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要加工的这个孔的要求不算高,只是翻毛刺的地方是内孔,用一般刀具无法把毛刺去掉,只有用珩磨的,但是这样效率比较低,所以想把加工孔的方式换一下,或多加一道序,让毛刺可以少些,这样珩磨也比较轻松

楼主:
哦,我忘记说明一点了,我要加工的工件是总泵的进油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这样的话还是用铣刀就不错的,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我们做铝合金件孔很多用PCD绞刀,面很光滑无毛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铣刀加工出来的光洁度比钻头好得多。

网友:
用镗床呢?http://kmfyjc.com

网友:
镗床行吗?效率高,用在泵上孔加工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镗床可能行不通,我要加工的孔是¢4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PCD铰刀应该很贵吧,那工作效率如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弟,我们在这里是希望能做技术的交流,但是你有推销产品的嫌疑哦!

网友:
激光切割,或者水刀,水刀便宜点,激光速度快点!!

网友:
不懂呀,为什么那么多东西都还不了解啊。学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