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类型及风向 ,如图---请教

楼主(2010-11-16):
一根轴两个叶片支撑圆盘上焊有若干叶片的风机是属于哪类风机
另其风向有哪些因素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贴个图上来?语言描述不能很准确地表达。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好像是轴流式风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你把图发到我的邮箱:cfncsy@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片已发,请查收

网友(点评):
用高级模式回复,点图片那个小按钮普通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已经补上。上传图片已经ok,请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372

网友:
楼主的图片应该是风向为径向的贯流风机。
另有一种是轴流风机,顾名思义。
根据风通过风机时的方向的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总算知晓其名了

网友B:
图已看过,是农用风扇中离心式风机的叶轮。其外壳多数是正圆形,轴与外壳同心。因此,效率较低,风压也较低。但结构简单,制作容易。风机外壳的两端开孔较大,外壳长度较大,主要应用于作物请选装置中。其实,在实际应用中,叶片还有三片、四片、六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已看过,是农用风扇中离心式风机的叶轮。其外壳多数是正圆形,轴与外壳同心。因此,效率较低,风压也较低 ...

谢谢,其实轴与外壳的同心的要求不是很严,个人观点
前些日子看了个机器,说起来结果却不知其为何物,实在是汗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如果不同心,并且轴心到出口切向边的对边与外圆交界线的距离最小的话,鼓风效率会比其它情况下高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否再说细点,本人愚钝,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所以贴个图上来。顺便在此感谢见习生小王的指教,我学会了如何将CAD图转换为图片。

网友(2010-12-16):
各类茶叶加工机械讨论群:29807793

网友(2011-01-22):
收割机清迁风机

网友(2011-04-04):
从你的图上看,你的叶片装反了,带倒角的在下端,利于气流的进入。属于农用风机。

网友(点评):
看来你还需要学习一下流体力学的相关知识,倒角在中间是为了里面有更多的气流进入。

网友:
和我的玉米脱粒机的风机是一样的,轴与风机外壳不是同心的。

网友:
发个cad格式的 这样看的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在做关于玉米脱粒机的毕业设计,能否分享一下你的风机设计部分~~谢谢
lps0708@163.com

网友:
一看就是离心式,因为轴流式的叶片有所扭曲,不是这样直的;当然这种也可能是横流式,横流式的结构也是这样,在收获机上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