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M怎没算重量(急)

楼主(2010-11-16):
我有个零件重量是毫米,6276.8695mm,为QT450-10,请问、如何换算成公斤。谢谢在线等

楼主:
请大侠们帮我算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LZ,你是站在三座标旁照的照片吧?只有长度,没有体积,你是让别人猜你的答案吧?

网友:
毫米是长度单位,公斤是重量单位,怎能换算?

网友:
什么叫“零件重量是毫米”啊,你可以用软件对零件进行三维建模,修改密度值测一下重量。如果不会修改默认的密度值那就测量一下体积,在乘以材料的密度,不就是重量了吗。

网友:
不明白什么叫“重量是毫米”,我理解似乎你给的是一个长度,然后是材料,这个零件的形状似乎没给啊,还真不知道怎么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重量单位

网友(2011-01-20):
哎,为什么会有人去理会这种问题,楼主一看就不是工科学生,来机械论坛干嘛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因为我和楼主一样懒惰,所以理解他。他可能是通过软件或者其他手段查到零件的体积,但是忘记了加上“立方”二字。现在他想知道的可能是一立方毫米的那种材料是多 ㎏ 。我也懒得查,交给下一位

网友:
我也懒得查,交给下一位

楼主:
自己推算出来了,不过,感谢各位

网友(2015-08-10):
哎,用计算器算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