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对LED散热有研究吗?

楼主(2010-11-16):
现在LED行业借着节能的东风,发展迅速,但LED的散热问题却严重影响了其寿命,各位对这个有研究吗?

网友:
以前关注过,这个要合作起来做,毕竟行业知识有限
我们做的换热器都是高效紧凑型的,有兴趣大家合作

网友:
压缩空气风冷,不知听说过没有,用于镭射灯镜片冷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热管散热吗?如何高效紧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没听说过,我们做的是照明产品,只是利用自然风散热

网友:
用空压机输送的空气,通过一螺旋管,就象是子弹通过枪膛来福线一样,空气在管道内高速旋转向,较冷的沿臂旋转向一端送出,冷却设备,较热的空气在管道中心向相反的方向流动,从另一端出来,用于冷却较大的光学镜片散热。图片不知放哪了,

网友:
气体涡流制冷的机理分析

网友:
高效紧凑换热器有很多种
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选用

网友:
LED散热目前应用广泛的是风冷,热管制冷,国内市场正在加紧研发水冷(液冷,如液氮制冷),半导体制冷,磁制冷,热电制冷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成本及空间的要求呢

网友:
现在考虑成本基本散热片加风扇或者热管加风扇。散热片一般AL6063-T5

网友(2010-12-24):
現在的LED使用空冷的製程的cost已經不便宜了
在加上其他的可能就不敢碰LED囉~
承如樓上的說成本與空間也是一大考量...

网友(2011-04-06):
考虑到成本和可靠性,还是要从根本出发:优化LED驱动和电源设计,优化散热片结构,采用空气自然冷却为好。

楼主:
好久不能上网,现在LED散热确实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