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结构问题,这款摄像头将确定获得美国CES设计大奖--求助

楼主(2010-11-16):
应朋友委托,发帖求助。朋友是做工业设计的,设计了一款摄像头,创意获得了美国CES设计大奖,但是结构上出了点儿问题,如果结构问题解决不了,大奖将被取消,故求助于论坛内各位大侠高人,能否给出出主意。。。。。
问题是:设计概念需要张开的支撑件能够夹紧在薄壁上,如:iphone上。现在的结构做不到这样,求能实现夹紧的结构,难处是提供的空间太少。。。这就要求结构很精巧。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现在的结构

现在的结构

网友:
能不能講得詳細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要做一个夹子,这个夹子的外形已经给你确定了,在连接轴的地方怎么动脑筋,使得上图videocam_C_01中的效果实现出来。

网友:
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可以考虑应用

网友:
既能上下转,又能左右转???    不如用球连接喽

网友(点评):
这个左右转结构上是分开实现的,这部分功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可否详解?想了一下,没明白您的思路如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已经参加品奖并获得认可了,夹紧功能也实现了,就是不够完美,夹得不够紧,来这里这里是论坛就是抛出问题寻求大家讨论寻求帮助的,何来空手套白狼之说?您不愿意赐教也没必要来这里挖苦别人吧?

网友:
试试球连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
能不能用那种连接式的  分成一节一节的  每节的长度可以设定
还有就是应该在每节上加上一层软质材料防止夹紧出现印记 和保证夹紧力受力均匀分布

网友:
里面有个力矩的问题,

个人认为,
在转动体处放个弹性元件,提供的夹紧力太小了,

网友:
中间的弹簧改成两根,一根左旋,一根右旋,中间固定,以后就明白了吧

网友:
小时候见过一种台灯,支撑是类似弹簧管的。貌似可以任意位置静止。

网友:
使用一根65Mn的方轴,两端接可转动的夹子,中间固定即可,能提供较大的夹紧力。
说白了,就是一根可以扭动的花键轴。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感觉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
力臂比较长,要很大的扭矩才能实现可靠的夹紧,用弹性扭杆确实可以

要是难以实现,就在夹口处用不干胶算了

网友:
呵呵,不客气,能帮上忙就好!你那个轴里的空间太小了,这种空间里,机构的作用比不上单独零件的作用。

网友:
如果只是直立的话可以将夹口处采用楔形橡皮垫来加强夹口处的摩擦力,并且用弹簧顶起橡皮垫,
说白了就是缩短力臂,将力直接作用在夹口处

网友:
我想不光是力大小的问题。
1 夹紧与力量、夹角有关,力量太大会把iphone夹坏、刮坏,因此力量合适最佳,并且减小夹紧张开角度。
2 力量大、体积小,建议采用扭杆或本体作弹性元件。
3 夹角变小的方法:一是张开时,夹角尖端轴外移,拉开两面距离,可以借鉴凸轮效果;二是采用本体弹性变形效果,各部位变形大小不一致,也就是靠近摄像头的部分张角大些,与iphone接触部位变形小些,这样夹子夹持时,有个弯曲效果,能减小夹持角度。

另外还有种几何形状办法:在与iphone边缘接触部位,挖具近似于圆形的槽,这样可以防止角度太大而打滑的现象,并能保护iphone.

个人理想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请各位老师继续讨论 。。

网友:
这个设计蛮有意思的。。

楼主:
非常感谢冷水黄金大侠的思考。现将目前的手板照片发上来各位看看。

网友:
东西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