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步进电机控制器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0-11-16):
我是做轴承沟道磨床的磨工,我发现机床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控制速度的参数并不是um/m或mm/m ,而是HZ,这个怎么转换成一般意义上的速度呢?比如um/m或mm/m

网友:
频率转换过去就是速度了,1秒钟发多少个脉冲,一个脉冲对应多少距离,这个一算就出来。

网友:
电机多少个脉冲转一圈,丝杆一圈走多远,算明白了就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