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合金件,攻M3深度10MM的螺纹孔用什么样的丝锥好?

楼主(2010-11-16):
加工铝合金件,攻M3深度10MM的螺纹孔用什么样的丝锥好,(盲孔)

网友:
就功过M5的。30深的。    普通丝攻就可以了。不过我们量不大。就机械的一个辅助设备。
硬质铝合金,功的时候 他们说粘。

网友:
鹰侠给我加分勒。老高兴了。

网友:
YAMAWA挤压丝锥平头,底孔2.7-2.8。

网友:
用上工丝锥好了,分头攻二攻二次搞定!

网友:
普通丝锥就可以了用攻丝机比较快铝的比较粘加点柴油效果会比较好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随便就解决了,普通丝锥就可以了

网友:
想效率快点就用螺旋纹平头丝锥,可以自动排屑,不用一直提丝锥,转速可以用500转,重要的是一定要让加工的孔内吃到切屑液,不然一下就玩完了!

网友:
压铸铝合金
OSG挤压丝锥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用挤压的方式,无屑攻丝哈!

网友(2010-12-17):
挤压丝锥,s3000,直接攻

网友:
嗯。楼上说的都有道理。条件允许的话首选挤压丝锥。因为挤压丝锥的寿命特别长。大批量生产的话性价比不错。但是含硅量大于12%的铝合金就不适用挤压丝锥加工了。考虑到兼顾全面,建议楼主采用氮化钛涂层的高速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