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MC系统的G07.1圆柱插补功能---请教

楼主(2010-11-16):
哪位数控高手用过FANUC  OI-MC系统的G07.1圆柱插补功能。我照着操作说明书的列子编程试刀,运行不对。希望高手进来指教。

网友:
梯形图那个功能没有加入吧?
我一直赞成用单步(包括做模具,大毛坯先用普车,诂计没有一个老板傻的让你用数控慢慢搞),包括丝杠间隙。用单步都可以避免,各位师傅肯定知道用cad自动生成的程序也全是单步。

楼主:
多谢SHIIOONG指教,但梯形图那个功能怎么加入?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