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的减压表安全阀漏气

楼主(2010-11-16):
用的是通用的机器,半自动,刚买了不多久,两台都漏,不知平时用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点吗?

网友:
在质保期内找厂商更换。在非质保期内自行处理。

楼主(2010-12-17):
如何处理,上海望德和通用各一台,都坏了,闲置中,可不可以把安全阀直接堵住?

网友:
是什么地方漏气啊?

楼主:
都是减压阀的下面有个安全阀漏气

网友:
应该是安全阀本身的问题,和使用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谢谢了,已经通知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