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油缸下降到一半就开始抖动!

楼主(2010-11-16):
液压机油缸下降到一半就开始抖动,下降到越低跳动越厉害,是怎么回事?急。。。谢谢帮忙!

网友:
1系统进入空气2液压油不足3系统压力不足。

网友:
液压油不足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压力机制造问题,四柱不平行,或者滑块空与四柱配合太紧或孔配合不好。液压站缺油空气进入液压系统出现爬行。

网友:
把系统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
压力不稳,负载大嘛

网友:
有几个液压缸?有同步马达吗?

网友:
负载大 油液供应不稳 机械偏心泄漏 等等有很多原因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可能原因:局部油缸的回油腔吸入空气,动作不平衡。

网友:
传个图分析一下最好,光这么说不好说呀

网友:
很可能是空气进入或者是油量不足形成假压再或者查看过滤网

网友:
个人感觉是进空气了,因为遇到过类似现象

网友:
具体原因,具体分析。

网友(2011-04-09):
充液阀弹簧有问题了,建议检查充液阀。或者是充液阀先导压力不稳

网友:
是不是可能进空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