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CATIA如何放模?

楼主(2010-11-16):
我是一个初学者,刚学CATIA V5 R19,不知哪位高手知道这CATIA如何放模,就是将已知的三维模型单边增加余量。

网友:
用缩放命令,是不是所谓的缩水?

楼主:
我已解决,找到了菜单,将模型加厚即可。用缩放不行,某些相对尺寸会变化。如两孔之间距离。

网友:
如果以后还有许多操作,如镜像、阵列等,最好不用加厚的方法,会有很多麻烦,还是回到草图中修改尺寸

楼主:
我用加厚的方法也不好,不能整个三维外型加厚,还有些局部地方不能加厚。不知还有其它方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