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很大,没有旋规,怎么车出的内螺纹比较标准?

楼主(2010-11-16):
因为内螺纹很大,没有旋规。怎么车出的内螺纹比较标准?

网友:
有多大?按照螺纹公式计算基孔再大出20丝,应该够标准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正是没有旋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很高,可以考虑用三针测量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这种量具\\\

网友:
不懂,先学习下

网友:
首先牙型角要对,刀装正,三针量法只可用于外罗纹,至于内罗纹还没见过这种量法。实在不行自己车一个外丝,用外径螺纹千分尺量准后,再配合。若是梯型更简单。

网友:
如果螺纹要求比较高建议还是使用螺纹规。
如要求不高自己车一个外螺纹,用三针测量合格后(最好向上差做,保证车出的内螺纹能旋合),车内螺纹旋配就行了。

网友:
目前还有一种三爪的内螺纹测量仪可以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要说借助仪器的方法,那也太简单了\\\

网友:
不知楼主是正在加工这种螺纹提出问题还是在考验别人?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自己先车出一个同样的外螺纹   就知道你车的内螺纹标准不标准了

楼主:
当然是自己碰到这种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内螺纹很大,不能用这种办法

网友:
用钢球,通过外圆测量螺纹
工艺手册上有测量方法和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要说借助仪器的方法,那也太简单了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啊\

网友:
我们有指示量规,测量简单方便

楼主:
不要说借助仪器的方法

网友:
说具体点      尺寸要求        这样太笼统了

网友:
把螺纹减去螺距的出螺孔的尺寸,螺纹进刀尺寸是把0.65*螺距/0.05就得出进刀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仪器怎么测?你做的时候都要车床做~难道你可以手工做?废话!买个通规,止规的钱都没有开什么厂。讨论这种话题简直就是浪费口舌。

网友:
大  到底是多大  说清楚啊!

网友:
用线切割割一个牙规就可以啦

网友:
没有螺纹规  找个那么大的螺丝可以吗? 难道不是常用的那种吗

网友:
不知道贵厂有没有游标卡尺啊,有卡尺就能搞定了哦,哈哈

网友:
利用钢球和顶尺配合测量     你若是老手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