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块加工导致调压故障

楼主(2010-11-16):
今天遇上一桩怪事,本来一个系统很正常(已经出厂N台),今天突然出现无法调压的故障。把其他回路排除,局部回路只有一个华德插装压力阀和一个O型中位换向阀,都拆下来清洗,甚至都换了好的阀(从其它正常的液压站拆下),无招了换阀块,好了!!!!

仔细查看测量,该阀靠组合垫密封,发现安装孔密封台阶深度尺寸多了3mm多,造成P与T互通,从而无法调压。晕菜。

贴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很有用,所以液压系统的精度很重要,

网友:
这么大的误差在安装时候就很明显看出来了吧

网友:
呵呵   ,  非常有意思

网友:
安装前,阀块不测量吗?

网友A:
简单方法,用压缩空气来检查阀块串通问题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方法,用压缩空气来检查阀块串通问题

是插装式溢流阀,不同油口在不同的台阶上,另外因为是阀块加工是另外部门(机加工),他们加工完抽检入库(每月20台以上,估计没有每个都检验),安装方式是螺纹,组装的人员没有去注意,到试机才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方法,用压缩空气来检查阀块串通问题

画了个示意图,就是图中45的尺寸被加工成48了,由于端部螺纹已经旋到底了,造成组合垫(绿色部分)无法密封,最终P与T相通,无法调压。

网友:
加个紫铜垫就行了。

网友:
我们的机加有个老师傅眼睛已经不好使了,出错时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