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求个斜度

楼主(2010-11-16):
大圆125  小圆 113.7   全长34   求斜度!!   麻烦大家了最好快点!  顺便方法写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脑一下就画了,这次就帮你一下

楼主:
谢谢了   只是看不到多少度呀   不清楚  !!

网友:
三角涵数,大径减小径除以2再除以高度,查三角涵数表正切

网友:
九度二十六分

网友:
用三角函数计算,很简单的 .tanA=(125-113.7)/34

网友:
用系数算了一下  大概是9.5385294

网友:
题目我看不太清楚,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按你算的 等于 0.16617  就算是0.166吧 查三角函数tan   应该是tan5 0.08 吗? 你怎么查的麻烦说一下  我就这里不明白 查tan 查什么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tan A 0.166)这个怎么算呢   按你说的 tanA ( 125-113.7)/34    应该在除2吧 等于0.166 这里他们说查三角函数正切tan。  tan9=0.15838444032453627  是这个吗? 是找接近0.166的数字吗?他们说是9度多。就是看tan后面的数字吗?9就是9度?麻烦您给解答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 你说的是9°26′  应该是这样的吧。 大圆减小圆 除高在除二 等于大概0.166   说什么查tan 我查了 tan9=0.15838444032453627 应该是这个吧   那是不是用0.166减去这个数字 在加上前面的9度 就是9度多少多少分?麻烦您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是的,tan a =(125-113.7)/2/34,因为125和113.7是直径的大小,所以必须除以2,所剩的就是最小边长的长度。
tan A=对边/邻边
ctan A=邻边/对边

网友:
用CAD画下,不就出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哥们  你的角度我今天干 是对的  不过麻烦您把步骤发一下 我看看  要简单点的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可是我还有个问题 。  我不知道你算出来的角度是多少 应该差不多是8度20多分  因为有的说8度26分  有的说8度84分  我今天干的时候 用的8度26分出来的活可以  只是我不知道 算出 0.08 查三角函数怎么才能得出 8度26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tan表示正切,ctan表示余切。你可以在函数表中查找,

网友:
楼主你太可以了
服了

网友:
(125-113.7)/34*28.7=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