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上轴瓦掉了,用了两个月,相信吗?

楼主(2010-11-16):
公司有一台上海机床厂的MQ1350外圆磨床因换砂轮检查主轴间隙,砂轮侧达到0.65,皮带轮侧0.03。怀疑砂轮侧轴瓦有问题决定拆下轴瓦检查,拆下后的发现令人大吃一惊,上轴瓦已经脱落靠在后轴瓦上,上球头调整螺钉头与轴瓦座孔平行,调整螺钉也没有松动,皮带轮侧的都正常。这是在两个月前因砂轮电机轴断更换时调整的主轴间隙,而且这两个月每天三班倒从没停止过使用,磨出的工件也没有问题。难道就这样也能用?不敢相信。

网友:
太奇迹了                   ,

网友:
看看加工的产品有没有质量问题?

网友:
可怕,不应该是这样呀。

网友:
是不是拆装的时候掉的    用的时候还在     你说的也太玄了吧、】

网友:
瓦虽然裂了或坏了,但只要不拆下来,还是将就能用的。。

网友:
不奇
看看磨头主轴的受力分布就明白了,好多长轴类零件加工就是用双辊支承,包括静压托架.如果前轴瓦按后轴瓦布置方式就不行.现在,好多设计的都不先进行受力分析,出了问题找不到头绪,唔,跑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