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铰刀的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0-11-16):
最近厂里接的一批工件,其中有个直径20负0.02,长60的通孔,表面光洁度0.4,硬度HRC55-60,想用金刚石铰刀加工,但是不知道究竟余量放多少合适,转速怎么调,在这种硬度下能不能加工?大家有谁知道望指教一二!

网友A:
你说的金刚石还是金刚刀

网友:
不太懂这个   不过 金刚石绞刀不适合过高的转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金刚石还是金刚刀

就是外表涂了一层金刚石沙的的铰刀

网友(2011-11-03):
不知道加工什么材料?

网友:
用冷挤头把尺寸挤压出来。用铰刀个人认为加工不怎么样。

网友:
这个不懂  坐等高手!

网友:
金刚石铰刀吧,表层镶的金刚石?
研磨刀  我们定做4把  长度170的

网友:
你的工件硬度太高了,如果是铁基材料的话,更不能用金刚石铰刀,金钢石刀具只适合有色金属加工

网友:
硬度HRC55-60,这么高硬度肯定不是钛合金,当然也不可能是铝合金,其它的有色金属也不可能了。这么高硬度的又可以用PCD刀具加工的材料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求楼主告知

网友:
金刚砂铰刀,余量小一点,这个硬度够呛,试试吧,冷却要充分,不然瞬间刀就没有了。。。。

网友:
试下转速700-1000, 进刀进给180,退刀600。

因硬度较高,粗铰刀加工余量0.02,半精铰0.01, 精铰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