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车设计求指导

楼主(2010-11-17):
       车间内自用四轮钢轨无动力平板车,用于运送机械零件。
要求:载重20吨,尺寸2500x4000x500,38kg/m轨道,轨距1435mm。
      小弟是刚毕业大学生,第一次接触平板车,没有经验,求指导。
      如有机构简图,或是图纸最好了。
      还是就是如有哪些参考资料,望高手朋友们明示。
      不胜感激。

网友:
恐怕没人来说话,因为太简单了。
你还是找找车轮、轨道的相关尺寸图纸吧!这两样一画出来小车也就差不多了!车架你用型材搭吧!

楼主:
主要是轴承的选择问题与轴向的定位问题不太清楚,望指导。谢谢!

网友(2016-04-20):
共同学习,论坛有个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C6%BD%B0%E5%B3%B5,看看

网友(2018-12-15):
这个只要设计好轮子的安装位置,校验计算弯矩和强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