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CrMnTiA中的A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7):
18CrMnTiA中的A什么意思?与Q235A中的A意思一样吗?

网友:
这两个A是不同的意思:18CrMnTiA中的A是指高级优质钢的意思。

网友:
意思差不多吧?有啥不同?

网友:
质量等级符号。A、B、C、D4级。

网友:
Q235A是一种普通碳素结构钢,其质量等级是A,只保证机械性能不保证化学成分,一般不用来进行热处理;
18CrMnTiA中的A是指高级优质钢要保证机械性能,也要保证化学成分,同时对其冶金质量和杂质要求都有规定。
这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不太懂呢,~~~,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5楼回答的很全面!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