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液压站上电机和集成阀块如何集成?

楼主(2010-11-17):
图片上的液压站是SERVENBORG公司用于风电主轴刹车系统上的液压站,图中可以看出由于空间有限,老外在设计时候把绿色的电机直接安装在下面的铝合金阀块上,阀块下面肯定也联接着小排量的齿轮泵;我之前没接触过这种联接形式,我想请教有研究过这种安装形式的同行,这里电机,阀块和齿轮泵之间到底是如何联接的?具体问题为:
1:图中的电机型号以及端面接口是不是特殊形式?是不是如ABB样本上所列的那种端盖上无凸缘(小法兰安装,IM B14)形式的电机?
2:电机和集成块之间是如何固定的?是不是集成块上打4个通孔,反方向从集成块底部穿进4个内六角螺钉旋紧固定即可?
3:电机和齿轮泵之间是否用到联轴器组件?还是电机和齿轮泵通过扁的那种键直接连接即可?

麻烦知道的同行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
如果是国产的,那么电机与油泵之间的连接八成是采用了齿轮联轴器,但是如果是外国人搞的,那就不敢肯定了,外国人搞设计往往不计成本滴,极尽巧妙之能事非中国人可以想象,不是我崇洋媚外,因为的确如此很难意料。我们公司搞的就有一些液压气动方面的铝合金铸件也是出口的,遇到过类似的集成架构,从图示情况看,应当就是楼主所说的“集成块上打4个通孔,反方向从集成块底部穿进4个内六角螺钉旋紧固定即可?”

楼主:
据我所知,这种结构在小型液压站设计方面还是不少,我在PTC展会上也看到过PARKER的一台小型液压站,其布置结构也是如此,电机直接安装在下面的集成块上。我非常想知道其内部各个部件的联接关系,这对以后设计类似的小型液压站不失为一种可借鉴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还有从其它角度拍得照片吗?

网友:
感觉液压泵应该是和电机做成一体的。

网友:
对于非通用液压装置,采用这种集成的架构几乎成了惯例,现在国内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做过的铝合金液压装置全部都是一体化的。但是电机与油泵之间的连接出口产品中主要还是没有联轴器的多,就是齿轮泵的主动齿轮是直接装在电机轴上的......

网友:
这个呀
1、电机应该不是特殊的,感觉就是普通的。没仔细看过。
2、你说的是对的。
3、弹性联轴器,平键的不行。

网友:
对于非通用液压装置,采用这种集成的架构几乎成了惯例,现在国内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做过的铝合金液压装置全部都是一体化的。但是电机与油泵之间的连接出口产品中主要还是没有联轴器的多,就是齿轮泵的主动齿轮是直接装在电机轴上的

网友:
小型化,轻型化,集成化,应该是液压系统发展的一个方向。

网友:
其实也不是,风机上面的空间极小,就这个装上去还是很紧凑的,大的根本不行。而且分量轻安装方便。

网友:
第一次见到设计的这么精巧的液压站,开眼了。

网友:
做的挺漂亮,但加工起来很烦,要批量做才有效益可谈

网友(2012-12-04):
这个阀块兼顾了泵和电机的法兰,有联轴器。

网友:
阀块兼顾了法兰的功能,泵和电机应该不是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