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模具凸模 凸模哪几种结构形式?

楼主(2010-11-17):
    转载本文请注明来源:长沙安顺模具 www.anshunmuju.com
    凸模、凹模的作用是冲压加工的主要零件。将凸模、凹模加工成需要的的形状,在冲床上需要加工的板材经过凸模冲压进凹模的型孔里,或漏下去,或从凹模里顶出来。一个需要的零件就加工完成了。凸凹模的作用是起了两个作用,一是孔是作为凹模,外形作为凸模,最简单的零件就是垫圈,一次冲压出来,当然和它对应的是,对面要有一个凸模、一个凹模。  什么是凸模,它有哪几种结构形式?
    凸模,又叫阳模,是成型塑件内表面的部件,在注射成型中通常装在注射机的动模板上,所以,习惯上又叫动模。由于注塑成型中常让塑件留在凸模上, 所以,在凸模上常装有顶出机构,以方便塑件的脱模。凸模按结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1)  整体式凸模
    这类凸模是用整块模具材料直接加工而成,如图4-73所示。它结构简单、牢固、刚性好,不易变形, 制作较容易,塑件质量好,无接缝的溢料痕迹。但塑件形状复杂时不易加工,对优质模具材料的消耗量也大。这种模具多适合形状简单的小型塑件加工。

    图1:整体式凸模
    (2)  组合式凸模
    对于内表面复杂的塑件,或形状虽不复杂,但为了节省较昂贵的模具材料,可以采用组合式凸模结构。它适用于大中型模具,还便于设置模具的冷却回路,图2所示为几种常见组合式凸模。

         图2:组合式凸模
a)整体嵌入式 b)锥销定位式  c)止口嵌入式
     1)  整体嵌人式凸模(图a)。这种结构是采用整体嵌人固定板,用轴肩和支承板连接, 它有利于合理选择模具材料并对凸模进行合适的热处理,它适合于形状简单,机械加工容易的凸模。
     2)  锥销定位式凸模(图b)。这种凸模在装配时用锥销将凸模与模板定位,然后用螺钉紧固。这种结构,定位可靠,结构简单,易于组合,制造成本低。但是它不能承受过大的侧向力,否则会使定位销损坏或断裂。
     3)  止口嵌入式凸模(图c)。这种凸模是在模板上加工出止口,然后把加工好的凸模按过渡配合放入止口中,再用沉头螺钉紧固即成。它适用于大尺寸、形状较复杂的凸模。

 什么是凹模 凹模有哪几种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