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凹模 凹模有哪几种结构形式?

楼主(2010-11-17):
  转载请注明来源:长沙安顺模具 www.anshunmuju.com
  凸模、凹模的作用是冲压加工的主要零件。将凸模、凹模加工成需要的的形状,在冲床上需要加工的板材经过凸模冲压进凹模的型孔里,或漏下去,或从凹模里顶出来。一个需要的零件就加工完成了。凸凹模的作用是起了两个作用,一是孔是作为凹模,外形作为凸模,最简单的零件就是垫圈,一次冲压出来,当然和它对应的是,对面要有一个凸模、一个凹模。凸模冲孔,凹模落外形。
  凹模结构形式与优点是什么?成型模腔形状特征是什么?有几种形式?
  型腔也叫凹模或阴模。型腔是成型制品外表面形状的模具零件。型腔的结构形式有整体式(图2-18)、组合式(图2-19)。

  一般整体式型腔多用在小型塑料制品的成型模具中。在注塑成型中,因多装在注塑机的固定板上,所以,习惯上叫定模。它是注 塑模中加工难度最大的一类零部件。

  但这一类凹模是由整块金属材料直接加工而成,它的结构简单,强度大、刚性好,塑件上不会产生拼接缝的痕迹,一般不进行热处理,它适用于形状简单的中小型塑件成型。
  组合式型腔的优点是:机械加工切削量少,节省金属材料,给零件的机加工和热处理工作带来一些方便。所以,组合式型腔应用 较多。图2-19(a)是两件组合采用过渡配合,图2-19(b)对各零件的拆换比较方便。
  塑料制品的成型模腔就是该制品的原型,考虑到制品注塑成型后会产生收縮, 所以,模腔的尺寸可比制品的实际尺寸略
大些。
  模腔主要由两部分组合后形成,如图2-20所示。按两零件的形状特征,分别称其为凹模(图中上部)和凸模(图中下部)。这两个零件是形成模腔的基本构件。在合模机构中,凹模部份固定在定模板上,凸模部分固定在移动模板上。
  根据塑料制品的结构形状不同,其成型模腔也有多种结合形式,如图2-21所示。

  图2-21(a)所示模腔结构,其制品的一侧有一通孔,则型腔一侧加一个型芯。
图2-21(b)所示模腔结构,由于制品的上口端有一凸缘,则型腔中加一个能够左右开合的推板成型。
图2-21(c)所示的结构中,制品是一个两端有凸缘、中间空的尼龙轴承衬,则型腔中要加一个型芯,外圆端加一个能左右分开的瓣合块,形成空腔。

网友:
不错  谢谢分享  我是初学者 能发个完整的简单的模具图给我吗?Emal  370557203@QQ.COM

网友(2011-02-21):
谢谢,我单位就是用这些模具结构的

网友:
讲解很细致,举例也很好,不错啊。

网友:
楼主辛苦,再接再厉。

网友:
感觉模具好难学。楼主能介绍几本书给初学者吗?

网友(2011-04-05):
有空多来看看,同大侠们多学学

网友:
学生真需要的这个,,,

网友:
书本知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