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铁用什么刀片

楼主(2010-11-17):
我现在用东芝的精加工  刀片的材料写着是W15的  但是刀片的寿命实在是太短了  只加工了几个 刀片就废了  加工的工件 是72mm 深度50mm的内孔 首先用别的刀粗加工内孔到71.7 还有0.3左右精加工 刚开始加工的时候 我试着把转数放到2000转走刀F200  结果加工没几个 刀片就废了  现在转数改到1000转走刀F120  刀片磨损还是很快  大家看看 是我刀片选的不对 还是线速度太高了?还有大家一般这样的精镗用什么样刀片,我是放加工中心上加工的

游客

网友(2012-07-03):
需要明确铸铁的具体材质牌号,刀片选择可参考《 铸铁材质加工与刀具材料 》

网友(2010-11-17):
不知道你说的W15是什么意思,合金材料YG类是用来加工铸铁的,YW类加工不锈钢等材料。建议用铸铁专用的刀片材料,另外不知道刀片有没有涂层,看看可不可以加涂层,或者用CBN的刀片试试。S1000的话,线速度为226,对于没有涂层的刀片太高了。

网友:
硬质合金刀片,加工灰铸铁,线速度可以控制在160-220米/分;
如果孔的要求比较高,或产品批量比较大,可以考虑用CBN刀片。

网友:
2000转要450的线速度了,不太合理,1000转走刀120磨损快就不正常了
还有我搜索了1下,W15应该是断屑槽,你的供应商给你选的材质肯定选的不对

东芝的寿命还算勉强可以的,选对材质不会这么惨

网友:
东芝的应该用th10或gh110的材质,不要用ns530的,线速度大概一百多米,要求高的话建议用cbn的

网友:
刀尖不要太尖,0.4或0.8的

网友:
w15是东芝的断屑槽型。应该是CC或CP的,精汤机床刚性不好的话只能用R0.2的刀片,Th10是东芝铸铁专用材质。CBN的要耐用很多。TH10正品的话寿命应该还可以的,建议用T型刀片做精镗

网友: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立方氮化硼(CBN)和人造金刚石(PCD)刀具的生产厂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QQ:243702851
www.wss.com.cn

网友:
我们公司新买了10台数控车,因为以前没有数控,现在领导让我买刀,我对数控刀具的只是了解的很有限,请问我该怎么选刀具啊?

网友:
这样的讨论做最好多些,从这里边看出刀尖角越尖,磨损越快。线速度越大,磨损越快。刀片材料也很重要。

网友:
现在市场有很多假冒的!小心点!

网友:
用株州的铸铁刀片也不止做那几个。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顶一下。

网友:
根据你的要求,可以测试几种刀片,对比一下,无论是R大小,还是线速度等等,

网友:
看看刀具资料 哪里有很多知识 可以借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干什么产品的?材质?最好上图纸照片,机床的主轴转速,功率,刚性。
狙击手斑竹有个发帖求助时需要说明的内容,您可以看一下。

网友:
W15只是你那刀片涂层的材料,刀片的型号是前面那串字符,我想你应该是选错刀片型号了!你车铸铁建议你用这两种刀片:粗车用CNMG120408 精车用TNMG160404 至于什么品牌和涂层就看你需求了!

网友(2011-01-12):
我公司都是生产球墨铸铁的,使用的刀片都是YG8的。

网友:
有三菱涂层的,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2011-03-23):
公司简介:
河北株钻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主要经销株洲钻石,自贡长城,株洲精诚,山特维克等硬质合金。主销数控刀片,焊接刀片,铣刀片,机夹刀片等,河北株钻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的产品在消费者当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公司与多家零售商和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主要型号有。数控刀片:CNMG,TNMG,SNMG,DNMG等材质为。YBC251.YBM251.YBC151等.机夹铣刀片:4160511,3130511等。材质:YW1.YW2.YT14.YT15.YS25.YS30.YT726等。焊接刀片:A320,B210.C122.等欢迎采购:
公司:网址:http://hebeizhuzuan.b2b.hc360.com( n& m& A ^" B) F
http://hebeizhuzuan.cn.alibaba.com
联系电话: 15833388850 15833387470欢迎采购
机夹铣刀片:4160511 4130511 41605 3130511 3100511等
 G材质有:YT14\YT15\YG6\YG8\YT5\YS25\YS30\YW1\YW2等
YW2/4160511铣刀片
$ V9 S9 d- R s8 f; R* jYG6/4160511铣刀片
YG8/4160511铣刀片
YT5/4160511铣刀片
 x- w8 DYW1/3130511铣刀片
YT14/4160511铣刀片0 ^+ o& n u6 r
YT15/4160511铣刀片
YS25/YS30/4160511铣刀片
机夹车削刀片:
31305F/31005F/31003C/31303C/31603C
/31005A/31305A/31605A/41005A/41305A
41605A/41005F/41305F/41605F/41005H
41605H/41305H等
41305H机夹车削刀片
41005H/41305H/41605H/机夹车削刀片
3160F/车削刀片
T31605A/T31305F/41305V等机夹车削刀片
31005A/31605A机夹车削刀片
 41305V/41605V/41005V机夹车削刀片
41005A/41305A/41605A机夹车削刀片
31005H/31305H/机夹车削刀片
焊接刀片:2 q+ Z( m _0 x+ v/ x, E
YT14/YT15/YG6/YG8/YW1/YW2/YG8N/YT5
YS25/YS30等8 O, T9 \9 g _
型号:
A106/A108/A112/A116/A118/A120/A122/A140
A310/A312/A315/A320/A325/C110/C116/C120
 H TC122/C125C303/C310/D120/F112等
YT15/C122焊接刀片
YT5/A330焊接刀片
YT15/C120焊接刀
YG8N/A325焊接刀片
YW1/A320焊接刀片
YG3X/A315焊接刀片
YG6/A118焊接刀片
YS8/A320焊接刀片
YT5/A320焊接刀片
YT15/A320焊接刀片
YT14/320焊接刀片
SNMG/DNMG/TNMG/WNMG/CNMG/等
槽型:PM/DM/DR/DF等
材:YBC251/YBC251/YBM151/YBM251等- D: \! z o" `
CNMG120404/120408-PM/数控车削刀片
WNMG080404/080408-PM数控车削刀片
CNMG120408-PM/YBC251数控车削刀片- R) o+ j [9 a' n
TNMG220408通槽/YBC251/YB415数控车削刀片
TNMG220408-PM-DM/YBC251数控车削刀片
SNMG120408-DM-PM/YBC251数控车削刀片
 y. T/ c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特约经销商& x* l j

A级代理商 |

网友(2011-06-27):
我精加工这个孔,转速最多也就打300转/分

网友:
YW是能用合金吧。。。。。。。

网友:
铸铁 应该是不难加工的吧,

网友:
三菱UC5115材质线速度在350~380不会有问题的,切深在1.5~2.5之间。性价比不错的一款材质。

网友(2011-07-29):
W应该代表万能刀具,铸铁用YG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