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道题

楼主(2010-11-17):
     右图所示回路最多能实现几级调压?阀1,2,3的调定压力之间应有怎样的关系?
  右图中阀1是先导式溢流阀。阀2和阀3是远程调压阀,它们都与阀1的先导阀并联。只要阀2,3的调定压力低于阀1的调定压力(低于阀1的先导阀调定压力),阀1的工作压力就可用阀2或阀3确定。在这里体现了压力决定于负载这一概念。
当三位四通电磁阀1DT通电时,由阀2确定溢流阀1的调定压力,当2DT通电时,由阀3确定阀1的调定压力。以上两种情况,溢流阀1的先导阀都处于关闭状态。当三位四通电磁阀处于中位时,溢流阀1的先导阀打开,溢流阀调定压力由自身的先导阀确定。
  解 根据以上分析,右图所示的回路可实现三级调压。只要阀1的调定压力大于阀2和阀3的调定压力,阀2和阀3的调定压力谁大都可以。

帮我分析下     右图所示回路最多能实现几级调压?阀1,2,3的调定压力之间应有怎样的关系?

楼主:
我不知怎样把图片弄上来,粘贴不了

网友(点评):
高级模式回复,上面有图片按钮,点击后普通上传。

网友:
没有图不行啊!!说不清楚

网友:
没图片啊,没法看啊,楼主再贴下,很好弄的……

网友:
三级调压的,压力调定2和三的要比1得小

网友(点评):
太专业了,向你学习。

网友:
三级调压,

网友:
听的不是很清楚啊,很模糊。

网友:
很常见的三级调压回路

网友:
三级啊   2,3的设点压力要比1小。

网友:
三级调压,第一级最大,第2\3级远程压力控制要小于第1级,才能起作用,否则第1级先打开,其余控制均无效.

网友:
这个是个三级调压回路,溢流阀2、3的调节压力要比1小!!这是书上很典型的调压回路,没是可以多看看书!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看理论的书,先导溢流阀的远程调压,不知道楼主有什么问题!, u- Z" p8 Q& D8 R! F
没什么难的!

网友:
问问题,请先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