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刀片加工铸铁件---请教

楼主(2010-11-17):
我加工的工件是直径72mm 深度50mm的内孔, 现在用东芝的刀片精加工,  刀片的材料写着是W15(没有涂层的)  。但是刀片的寿命实在是太短了,  只加工了几个 刀片就废了。   首先用别的刀粗加工内孔到71.7, 还有0.3左右精加工 。刚开始加工的时候 我试着把转数放到2000转走刀F200 , 结果加工没几个 刀片就废了 。 现在转数改到1000转走刀F120,  刀片磨损还是很快!

  大家看看 是我刀片选的不对 还是线速度太高了?还有大家一般这样的精镗用什么样刀片,我是放加工中心上加工的

网友:
第一 你的工件 什么材料 的   第二 你的余量 留的还多 了 精刀 0.1 之内 就可以了 第三 转速 要根据材料来  还有 你的 F  还是 大了 你放到 80  S1600 试试

网友(点评):
不太对吧?我感觉应该1200转速,F600。效率不影响,刀子还能承受得了,

网友:
你没有写出你现在用刀片是什么型号的,你只说了你刀片的材质而已啊!你试试PTGD080202FN,还有就是精镗的话,你留的余量太大了,10到20丝就可以了!转速可以再高一点,1800转,进给80到100

网友:
你用726试试吧
应该可以
就是要自己磨

网友:
铸铁要这么高转速有用吗 ?

网友:
我觉得转数太高了,500来转就可以了

网友:
你加工工件的材质是什么?东芝W15槽型的刀片你应该用的是CC或CP的0602或0802的精镗刀片-NS530的 这种刀片通常适用于调质料的精加工,的确是不耐磨。铸件的话建议用三角形的精镗刀片TH10(针对东芝而言)的铸铁专用刀片,机床是一般刚性的话S400-600,F40-60,余量0.3-0.5    。 最求效率的话你的刀片寿命短那是一定的,看你要的是什么了

网友:
线速度太高,粗加工走f0.3-0.4

网友:
还要注意刀片的质量。现在回收刀片的很多

网友:
你加工工件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铸铁比较耐磨,应选用针对铸铁加工的刀具材料,转速过高会引响刀具寿命,机夹刀片的话应选用比较宽,带有修光刃的刀片,孔加工精度不成问题!低速加工在某些时候不比高速加工差,效率方面也是!
干车床时间比较长了,造船厂学徒的,铸铁件比较多,刀具是自己磨的,低速大刃,进给量可加倍,表面光洁度非常好!

网友:
铸铁件尽量不要用金属陶瓷的刀片,耐磨性不行,可以用合金刀片或者用cbn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