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304不锈钢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0-11-17):
师弟遇上问题了,需要师哥师姐帮帮师弟解答,谢谢,(问题是这样的有个304工件只是车个外圆没什么表面要求,但用了专车304不锈钢的刀粒还是不行而且用手磨到也很容易烧刀(磨损),请问师哥师姐们你们车304不锈钢是用什么刀具的呢???

网友:
是粘刀,对304不锈钢重新进行固溶处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不像粘刀哦,还有我想问问一般都是用什么刀具车的呢(304)不锈钢哦,还有什么叫固溶呢????

网友:
固溶处理定义打开这个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650857.htm
304不锈钢常用的加工刀具:高速钢和硬质合金的都可以,表面带涂层的更好(数控加工应用)

网友:
最好是用那种有Co的硬质合金刀,会好一点

网友:
不锈钢在加工时确实会出现粘刀现象,请采用专用不锈钢加工硬质合金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用了,效果还是不是很好,很容易磨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带涂成三菱的,但还是效果不理想啊,谢谢,还有什么刀具可以说说

网友:
兄弟,有条件做金相看看金相组织有什么变化。
要是和以前用的刀具相同,那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材料本身的问题,从材料着手来解决问题

网友(2012-08-23):
克洛伊PC9030  试试

网友:
加酸性切削液

网友:
YW系列都可

网友:
我刚才回复的是普车  反正你找万能硬质合金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