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换油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0-11-17):
液压油箱里的油好换,液压管路中的旧油怎样更换?管路上有各种阀(力士乐的),拆装比较麻烦,大家有没有好办法,简单一些,谢了。

网友:
有专门的管路清洗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的回答。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管路清洗商,所以还需要另想办法。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液压系统。换的是不同牌号的液压油吗?
假如是同一牌号的,应该没有必要把管路残留的油液也换掉。
不同牌号的,把邮箱清理后,可否考虑装少量新油,保证系统运行即可,相关执行机构来回动作几次,让新油充满管路。然后再把油换掉。
这种方法应该简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我们也认为不用清理管路,但在近两年液控电磁阀(力士乐的)的动柱磨损或卡阻的频繁,因此更换了好几次液压油(46#长城卓力抗磨)。更换时先把油箱清理干净了,但用了半年左右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清理管路。

网友:
你这样;换好新油后把回油管接在邮箱外面,然后启功油泵,将设备各个油缸的动作走一遍即可停车,就是浪费一点新油

网友:
清洁度要求7级?
管子里的油很好办,加新油,开泵,置换旧油。
打清洁度,到7级为止。

网友:
我下次换油时试试6楼的方法

网友:
老换油也不是办法,找找有没其他因素产生故障,如密封、粉尘....................

网友:
其实换油
旧油弄出来后用点什么东西清洗哈还是蛮好的
那样油管里面的油污垢应改都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有道理,应该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