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产品,是不是很多都需要焊接?

楼主(2010-11-17):
想请教一下,在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多产品需要焊接啊?请朋友们多多指点

网友:
有不需要焊接的,看使用环境,性能低很多

网友:
基本上都是需要焊接的

网友(2010-12-24):
已CPU散熱器來講
1.有熱管的散熱器就需要使用到焊接製程
然而現今已經有發展出沖壓的方式將熱管鉚入Heatsink內的工法
2.單純的Heatsink就可以做散熱的動作了
還是主要看樓主您使用的環境與需求而決定散熱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