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节能改造简介

楼主(2010-11-17):
一、空压机工作原理简述
螺杆式单级压缩空压机。其工作原理是由一对相互平行啮合的阴阳转子(或称螺杆)在气缸内转动,使转子齿槽之间的空气不断地产生周期性的容积变化,空气则沿着转子轴线由吸入侧输送至压出侧,实现螺杆式空压机的吸气、压缩和排气的全过程。空压机的进气口和出气口分别位于壳体的两端,阻转子与阳转子被主电机驱动而旋转。
一般空压机的运行方式为星-角减压起动后全压运行,具体操作程序为:按下启动按钮,控制系统接通启动器线圈并打开断油阀,空压机在卸载械式下启动,这时进气阀处于关闭位置,而放气阀打开以排放油气分离器内的压力。等降压启动后空压机开始加载运行,系统压力开始上升。如果系统压力上升到压力开关上限值,即起跳压力,控制器使进气阀关闭,油气分离器放气,压缩机空载运行,直到系统压力跌到压力开关下限值后,即回跳压力下,控制器使进气阀打开,油气分离器放气阀关闭,压缩机满载运行。

二、系统存在的一般问题
1、主电机虽然星-角减压起动,但起动时的电流仍然很大,会影响电网的稳定及其它用电设备的运行安全。
2、主电机时常空载(改造依据)运行,原非经济运行,电能浪费严重。
3、主电机工频运行致使空压机运行时噪音很大。
4、主电机工频起动设备的冲击大,电机轴承的磨损大,所以设备维护工作量大。

三、空压机节能改造方案设计原则
根据原工况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生产工艺要求,压缩机节能系统满足以下要求
1、电机变频运行状态保持储气罐出口压力稳定,压力波动范围不能超过允许值。
2、系统应具有变频和工频两套控制回路。
3、系统具体开环和闭环两套控制回路。
4、一台变频器能够控制两台空压机组,可用转换开关切换。
5、根据空压机的工况要求,系统应保障电动机具体恒转矩运行特性。
6、为了防止非正弦波干扰空压机控制器,变频器输入端应有抑制电磁干扰的有效措施。
7、在用气量小的情况下,变频器处在低频运行时,应保障电机绕组温度和电机的噪音不超过允许的范围。
8、考虑到系统以后扩展问题,变频器应满足将来工况扩展的要求。

四、变频改造的优点1.运行成本降低
传统压缩机的运行成本由三项组成:初始采购成本、维护成本和能源成本。其中能源成本大约占压缩机运行成本的77%。通过能源成本降低44.3%,再加上变频起动后对设备的冲击减少,维护和维修量也跟随降低,所以支行成本将大大降低。
2.提高压力控制精度
变频控制系统具体精确的压力控制能力。使压缩机的空气压力输出与用户空气系统所需的气量相匹配。变频控制压缩机的输出气量随电机转速的改变而改变。由于变频控制电机速度的精度提高,所以它可以使管网的系统压力变化保持在3pisg变化范围,也就是0.2bar范围内,有效地提高了工况的质量。
3.延长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变频器从0Hz起动压缩机,它的起动加速时间可以调整,从而减少起动时对压缩机的电器部件和机械部件所造成的冲击,增强系统的可靠性,使压缩机的使用寿命延长。此外,变频控制能够减少机组起动时电流波动,这一波动电流会影响电网和其它设备的用电,变频器能够有效的将起动电流的峰值减少到最低程度。
4.降低了空压机的噪音
根据压缩机的工况要求,变频调速改造后,电机动转速度明显减慢,因此有效地降了空压机运行时的噪音。现场测定表明,噪音与原系统比较下降约37分贝。
综上所述,随着国产变频器应用普及时代的来临,我公司已将变频器的应用扩展到传统空压机改造的领域,不仅扩大变频器的应用市场,而用为空压机的制造业也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希望上述工作对同仁们在传统的电气传动设备技术改造和推进国产高新技术产品的普及应用工作中能有所启示和借鉴。

网友:
这个东西的可行性还是值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实用价值可能没理论上的高。

楼主:
已经是成熟的产业了,得到过不少的应用。20%左右的实际节能效果是有的,有些厂家吹嘘的比较厉害,导致大家不太相信而已,呵呵

网友:
理论要与时间一样那就好咯    鸡蛋都能当炮弹咯

网友(点评):
理论上讲,鸡蛋与炮弹有本质性区别的

网友(2010-12-30):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
这个东西的可行性还是值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实用价值可能没理论上的高

网友(点评):
试了,有老款的机器能节能30--40%

网友:
个人觉得值得节能性值的怀疑,当然这不是跟老式空压机去比,是要比较常用的低压运行,超压怠机,长时停机的运行方式比。同时对设备的长期损害和保养成本来看。对结果很是期待。

网友A:
如果空压机一直处于满载运行,普通的比变频的节能
用气量一直有变化的情况下,变频机应该是节能的,很快我们会推出永磁螺杆空压机,转子和电机是一体轴的

网友(点评):
期待中!!!有消息了告诉我一下好吧

网友(点评):
没问题,今年我们有销售目标的,现在一批机头还再做试验,与德国的机头在做对比,看看我们的能效比怎么样。

网友:
国家那种能效等级评定,是不是出钱就可以通过的,NND,发现国内的空压机厂家吹牛的不要太多  看到有厂家的空压机铭牌,能效等级2级,75KW的机器,8公斤,排气量是13立方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点评):
天朝政府很腐败很有钱的 全银河系都知道

网友(2011-03-04):
空压机的节能除了变频,还可以用永磁调速来实现节能。目前已经在风机、水泵上做了很多案例。

网友:
学习中 期待中!!!有消息了告诉我一下好吧

网友B(2011-10-07):
变频机老贵了吧?
见过一台凌格风的d

网友:
阿特拉斯和英格索尔及其他品牌厂商早已有变频空压机投入市场,期待本土品牌

网友(2013-10-18):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压机一直处于满载运行,普通的比变频的节能
用气量一直有变化的情况下,变频机应该是节能的,很快我 ...

期待,你的产品,记到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机老贵了吧?
见过一台凌格风的d

对于低压的,国产变频器做的也很好,性价比很高。

网友:
有待研究

网友:
螺杆机变频驱动多的是!!!!!

网友:
我以前去培训过,台湾一个公司,专门做变频节能改造,那个时候太年轻,也没有咋个记住,不过,好像后来生意不咋样,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