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水泵节能改造简介

楼主(2010-11-17):
风机、水泵用电现状:

通常风机设备会根据生产需要对炉膛压力、风速、风量、温度等指标进行控制和调节以适应工艺要求和运行工况。而最常用的控制手段则是调节风门、挡板开度的大小来调整受控对象。这样,不论生产的需求大小,风机都要全速运转,而运行工况的变化则使得能量以风门、挡板的节流损失消耗掉了。在生产过程中,不仅控制精度受到限制,而且还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和设备损耗。从而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设备使用寿命缩短,设备维护、维修费用高居不下。

泵类设备则根据不同的生产需求往往采用调整阀、回流阀、截止阀等节流设备进行流量、压力、水位等信号的控制。这样,不仅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和管路、阀门等密封性能的破坏,还加速了泵腔、阀体的磨损和腐蚀,严重时损坏设备、影响生产、危及产品质量。

专用节电系统的节电原理:
    根据电机转速与工作电源输入频率成正比的关系: n =60 f1-s)/p,(式中nfsp分别表示转速、输入频率、电机转差率、电机磁极对数),通过改变电动机工作电源频率达到改变电机转速的目的,又根据流体力学的原理:流量(Q=转速(N);压力(H=转速(N2;轴功率(P=转速(N3,由以上公式可知只要改变风机水泵转速,就可以获得系统所需的流量,从而代替挡风板或节流阀控制系统所需的流量,获得节电的有效途径。
    下表是控制风机水泵转速调节流量与阀门控制调节流量的电机功耗对比,

流量
HLK节能器控制
轴功率KW%
输入阀门控制
轴功率KW%
输出阀门控制轴功率KW%
理想轴功率KW%
50%
15
60
84
12.5
60%
25
64
89.5
21.6
70%
38
68
95
34.3
80%
55
72.5
99.5
51.2
90%
79
84
103.5
73
100%
108
106
107
100
从以上表可以看出风机(水泵)专用节电系统调节电机转速取代风门挡板及阀门控制,节电效果可达20-60%。而且电机噪声小。因此大大减少了设备维护、维修费用,还降低了停产周期。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十分明显,设备一次性投资通常可以在9个月到16个月的生产中全部收回。
专用节能改造系统的特点:

内置PID控制器,输出频率同步比例型号的变化、实现目的控制量的自动调节;

工频(原系统)、变频(节能系统)可兼容共存,在节能故障时可切换到工频运行,
能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l

具有过载、过流、过压、欠压、缺相等自动保护和报警功能,有效保护电机, 这是原系统所没有的全新保护功能;

电机软启动、无启动电流冲击,保护电机,延长其使用寿命;完全可以解决启动时的大电流问题;

高功率因数(0.96以上)大幅降低线电流从而提高电网的负载能力,节电率可达20-60%。
l

本系统主器件全部采用进口,
质量可靠,故障率低,使用寿命在8-10
年以上。

适用范围:

锅炉鼓引风机、循环水泵、补水泵、中央空调冷却水泵、冷冻泵、风机。
l

水泥厂风机、陶瓷窑风机、水泵、煤矿井下排风机(1140V防爆)。

水厂、水处理及小区供水,潜水泵、音乐喷泉应用。
l

石化、制药、化肥行业的泵、风机。
l

油田注水泵、输油泵(11-315KW广泛应用)

适用功率:
    2.2KW-4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