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齿轮系统的固有频率随负载如何变化——讨论

楼主(2010-11-17):
现在抛出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大家都知道一对齿轮系统有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从减振降噪额角度考虑,设计时应该是激励的频率尽量避开齿轮系统的固有频率。问题是:一对齿轮系统的固有频率,会不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果变化,原因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如果不变,原因又是什么?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各抒己见,说出自己的思考结果。

网友:
齿轮的固有频率不会变化,只有负载大了会不会激励起其他的固有频率,我们知道齿轮一旦负载变化会微小变形,这个一般用齿轮修形来配合,如果配合不好,那么会有所干涉,从而产生激励,激励大了,自然可以触发出原来没有触发出的固有频率。据我试验经验来看,齿轮箱的固有频率很多而且很杂,很容易被激发出来。而齿轮在1WHz一下一般只有1个或者2个固有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的意思我理解,你的意思应该是说一个齿轮系统有很多阶固有频率,但如果没有遇到同样大小的激励频率,就不会被“激发”出来。
现在我们先不讨论能否发生共振引起振动,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系统,它的固有频率是客观存在的,不管表现出来没有,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
我们现在就讨论齿轮系统这些客观存在的固有频率,在不同负载下会不会发生变化?
大侠能否阐释一下认为不变的原因。
另外大侠说的1whz,指的是10000hz吧。如果是,一般来讲多数齿轮箱在10000Hz以内,应该不止两阶的吧。

网友:
我锤过数对齿轮,一般看见的就是2阶左右的固有频率,我原来想应该是因为齿轮形状比较规则造成的。
我理解版主的意思了,我的想法是给齿轮一定负载,在此负载情况下,类似齿轮是“负”载荷情况,这样刚度应该会不会有所变化,有所变化的话那么固有频率肯定是有所变化的,以上只是我的猜测,没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呵呵。

网友:
上传一个锤齿轮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不同的齿轮箱,固有频率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贴的那个频谱图,5000Hz以下都出现了7阶固有频率。
关于负载对固有频率的影响,你的猜想是正确的,我们有实验数据支撑,

另外LZ现在在哪高就。我发这几个讨论帖子的目的之一,也是要发现网罗一下这方面的人才。

网友:
无锡的私人齿轮厂,小小技术员

网友(2018-10-08):
载荷增大,齿轮啮合刚度和轴承支承刚度会增大,相应的固有频率会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不同的齿轮箱,固有频率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不知道楼主实验测的固有频率能变化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