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层附着力太小是何原因?

楼主(2010-11-17):
最近有一只工件,是一直径300长1600的滚筒,表面镀铬后再磨,发现镀铬层一块块地被磨掉了,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工艺?)?注:事先滚筒表面已经精车了一遍

网友:
滚筒受力大吗,如果大,是否表面高频处理,加硬度。
镀铬是装饰铬还是硬铬。

网友:
镀层厚度也是问题吧。
另外,这个东西,找专门做镜面辊的做就好了。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镀铬前一定要精磨的,就是必须要达到一定的粗糙度要求

网友(2010-12-20):
表面粗糙度要小, 要清洗干净, 适当进行一下刻蚀, 开始电镀时短时间内用大电流冲击镀再转为正常电镀。

网友:
跟镀前的表面粗糙度以及镀层厚度有关系!

网友:
如果是批量性的就有可能是槽液、工艺参数、摆放方式等有关
但如果只是一件,那么就是可能是这件产品本身的问题,表面不够干净。

网友(2011-01-28):
镀铬要精磨,镀后一般为抛光

网友:
表面粗糙度要小, 要清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