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取料机液压故障---请教

楼主(2010-11-17):
  我是初学者,请教各位液压前辈-堆取料机液压故障:, F# }- O# ^! j  [
堆取料机液压故障,俯仰机构是两下同步油缸,悬臂处于平衡位置时,即水平位置时可以正常工作,当处天仰角或俯角时,就出现反向动作现象,即上升反而下降,下降反而有点上升,不知哪里出故障,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附原理图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这个原理图,就是悬臂只能上升到1米左右就不动作了,系统压力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磁铁插反了,或者油管接反了啊?

楼主:
没插反啊,油管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A:
从液压原理看,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分析是与你的工况有关,电液阀处于中位时,液压缸受拉或受压,使液压缸中的液压油压力大于系统压力,当电液阀处于左位或右位使,系统管路接通,液压缸中的液压油压力释放,出现上升或下降,当液压缸中的液压油的压力与系统压力相等时,液压缸才开始在泵的驱动下工作,当液压缸上升到1米左右时,负载与泵的压力相等,泵溢流,液压缸不能继续上升。(此分析不能解释“悬臂处于平衡位置时,即水平位置时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只要把换向阀的中位换成H就可以了

网友:
或者是平衡阀调整压力太高了

网友:
、把换向阀的中位换成H形后在把平衡阀的备压调高就有应该好了

网友:
估计和你的机械受力有点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故障查出来了,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个单向节流阀的单向阀卡阻,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个缸内泄,再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平衡阀的问题,调整平衡阀的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
单向阀卡阻?你是换了个单向节流阀后好的吗?单向节流阀下来后检测,是单向阀卡阻还是节流阀卡阻啊?

网友:
很清晰的图,要分析哦。

楼主(2010-12-30):
回复13楼,是单向阀卡了

网友:
从液压原理看,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分析是与你的工况有关,电液阀处于中位时,液压缸受拉或受压,使液压缸中的液压油压力大于系统压力,当电液阀处于左位或右位使,系统管路接通,液压缸中的液压油压力释放,出现上升或下降,当液压缸中的液压油的压力与系统压力相等时,液压缸才开始在泵的驱动下工作,当液压缸上升到1米左右时,负载与泵的压力相等,泵溢流,液压缸不能继续上升。(此分析不能解释“悬臂处于平衡位置时,即水平位置时可以正常工作”)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液压原理看,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分析是与你的工况有关,电液阀处于中位时,液压缸受拉或受压,使液压缸中 ...

分析的很对啊,也可以解释在平衡位置时是正常的。

网友:
油缸内泄有可能是活塞密封损坏,也可能机械安装时安装位置不好,导致活塞划缸,使钢筒内部出现划伤导致有杆腔和无杆腔联通导致内泄,个人意见不知道是否正确,请多指教

网友:
     装取料机的液压系统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是哪家做的设备?
    首先那个三位四通阀的中位机能不应该是M型的,即使中位需要卸荷也应该是H型的吧。一般的装取料机还会有其他动作的,比如夹紧松开,小车回转,钳手旋转等其他动作,这些动作是要共用一套系统的,一般都是采用并联的方式来提供压力,那个阀中位机能应该是Y型的才对。还有那个平衡阀没有必要双向平衡吧,单向节流也不需要双作用的,在夹持工件前倾的时候有超越负载现象需要节流调速,但是在后仰时一般不需要调速吧。

网友:
楼主说一下是哪家的产品,我奇怪它的系统。

网友(2012-01-01):
新来的,学习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