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外圆磨削加工原理 好像没看到磨加工 发个贴

楼主(2010-11-17):
它没有床头箱和尾架,而是由托板和导轮支持工件,用砂轮进行磨削。托板的上表面倾斜30°~  50°,使工件靠切削力紧紧压在导轮上,导轮轴线相对于砂轮轴线有一倾斜角度α(1~5°)。导轮低速转动靠摩擦力带动工件旋转。由于倾斜角的存在,导轮与工件接触点处的速度V导方向是斜的,它可分为两个速度分量:一个是V工使工件旋转,另一个是V进,使工件产生轴向进给运动。
V进=V导sinα.
( kV工=V导cosα.
式中:V导 ——导轮的圆周速度  (m/s).
      V工 ——工件的圆周速度   (m/s) .
      V进 ——工件的轴向进给速度  (m/s) .
一般情况下,V导选0.166~0.5m/s。
^由于导轮轴线与砂轮轴线有一倾斜角α,工件与导轮不是线接触。为使工件与导轮保持线接触,导轮的形状就不应是圆柱形,而应将其做成双曲面形。为此修正砂轮时,金刚石笔的运动应根据角α加以调整。由于无心外圆磨床磨削工件时不用顶尖支撑,所以工件磨削长度不受顶尖限制,又因磨削时工件被支持在导轮和砂轮之间,不会被磨削力顶弯,所以可磨削细长工件。无心磨削生产效率高,易于实现自动化,因此,多用于成批大量生产中磨削销轴等小零件或磨削细长光轴。

网友:
顶下吧。
字数少再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