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精车后垳孔的方法,求经济高效方式!

楼主(2010-11-17):
工件现状:φ39.8通孔,长度35,硬度60-65 HRC,技术要求φ40(0.009, 0.021)圆度0.002mm,圆柱度0.003mm,粗糙度Ra0.4。

本人想用精车后垳孔的方法加工。(精车后圆度,圆柱度可达0.003-0.005mm,尺寸精度能达到,粗糙度0.8以内)

请教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达到要求,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不妨试试精车过后用滚压的,效率应该会提升!

网友:
工件硬度高,内孔滚压可能不行,还是精磨的效率较高。

网友:
各位高手好,我现在有个产品就是GCr15热处理的,现在采用磨加工加工内径为φ16.059~φ16.069。形位公差要求刚好达到LZ精车能到的程度,请问下精车的设备和刀具啊。能说下吗?

网友(点评):
你单独发新主题吧,在这里别人不知道回复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加工的工件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可以用加工中心,用微调的精镗刀头来做,刀片就用硬质合金的精镗刀片!

网友:
我做的是关节轴承的一部分,外面是球状(非整球面)的但是内孔是和轴来配合的,所以是个圆柱的孔。现在采用的用内圆磨床加工的圆度可以到0.004,但是有些小尺寸返工也是使用珩磨的但是效率低,1个班只能做400件。因为原产进口件也是车加工的所以我是好奇问下设备和刀具的情况,但是使用加工中心加工的话小企业没那么大投入,很感谢啊

楼主:
感谢陈铨大侠的支持,工件60-65HRC ,滚压轮不能滚压这么高的硬度。如果工件硬度≤40HRC会考虑。

楼主:
感谢zsuh1091的支持,我试验用的设备是CK6136I(济南一机的),刀具是三菱的刀片:NP-TPGX110304GS3 MBC010
刀片,检测设备是英国泰勒的圆柱度仪,精度0.6μ的,产品校正精度0.8μ,检测长度25mm。加工孔φ23(+0.021, +0.005)

楼主:
感谢小王元帅的支持,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专用内孔磨床,普通磨床达不到要求。所以想用现有设备加工。珩孔到底能否达到我也没有验证。所以让各位大侠出出主意。

网友:
珩磨能达到你所需的要求··但里面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楼主:
愿听399684470大侠指点一二。里面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有哪些,好在具体的工作中参考!

楼主:
各位大侠,谁来解决我的问题呀!!

网友:
用内孔磨,看能不能找到,美国的内孔磨,那种很准,可以控制在0,001孔到孔 距离也很准,光洁度也可以做到很好,就是价钱贵了点,我在新加坡就做这种机器,一个空一般在20新元,人民币100块,是贵了点。

楼主:
100圆1个孔,是贵了,我的产品连卖价也卖不到100圆,不现实,谢谢!

网友:
热后直接磨也可以达到这个精度,但效率低些。
热后精车直接就可以满足要求,但对设备要求很高,CBN刀片也有点抗不住,这种效率最高。
热后精车,然后绗,这是个折中的办法。绗有两个考虑,一是精车的圆柱度难保证,二是绗后的乱纹对产品有好处。注意,不能车太光,不然绗不动。
总之,楼主的工艺是比较适合的,不用太好的设备,耗材也不是太贵。
楼主是做齿轮的吧?

楼主:
谢谢螺旋线大侠的忠告,你的肯定让我看到希望。愿更多的人为工艺而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个笨办法,既然是通孔,精车后留0.05mm余量,然后用定做的钢珠打过去,俗称挤压。考虑到工件有一定的硬度,建议钢珠材料用钨钢。

楼主:
谢谢有你相随大侠的支持,你的方法我会考虑的,理论上讲行得通,不知可操作性强不强。有没有具体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