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通止规的检查标准---求助

楼主(2010-11-18):
近期客户反映我们加工产品的一个情况,规格是普通标准M3螺纹,精度是6H。在止规检查时,有几件产品止规进去了一圈多以点点,客户拒收,所以想各位大大们请教,螺纹的止规到底应该怎么评判合格还是不合格,有没有什么行业标准,谢谢了!

网友:
止规拧一两圈但螺纹头部没岀环规端面就拧不动了,这时说明你检测的外螺纹中径正好在“公差带”内,是合格的产品。

网友:
我们一般检测就是拧一牙到两牙之间就拧不进去了就算合格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使用止规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
具体的要看客户要求了。我们一般的标准时止规旋进两牙以内为合格,我们做的是液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