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铸造高手评论此件铸造的可行性? 弹性要求高!

楼主(2010-11-18):
请铸造专家讨论,此工件是否可以选用铸造毛坯,65Mn或者40Cr,成本性能如何?

网友A:
这种件没有铸造的,铸造组织不行,这类件假如有批量,最好是热挤,再加工槽,

网友:
外行,过来看看,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件没有铸造的,铸造组织不行,这类件假如有批量,最好是热挤,再加工槽,

谢谢!批量比较小,所以才考虑铸造。 热挤可能工件太大,比较少工厂可以做,直径100~130,单件3~5kg。
铸造弹簧钢再用压力机压一下能改善密度吗?

网友:
铸造的组织无法满足弹性变形的要求,按你零件,材料必须有一定的压缩比,否则无法在弹性下使用,除非特殊铸造方式,改变其晶态结构,这比锻造还要贵,
批量小,你还是考虑用加工的方式,

网友B:
1.铸造没问题,但不知道机械性能是否可以满足要求;
2.铸造后先车加工达到图纸要求,最后用线切割加工槽子.

网友:
铸造组织怎么能满足高弹性?除非进行晶态处理,假如能!也就不会再用铸造,

网友(点评):
大侠就是大侠,说就说到关键上,这就是江湖中难得一见的点穴神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疑,卡头几瓣变形量大概在1~2mm,不知道变形量算不算大。
无论怎样都得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铸造没问题,但不知道机械性能是否可以满足要求;
2.铸造后先车加工达到图纸要求,最后用线切割加工槽子.

主要是不知道铸出的毛坯弹性和韧性如何,是不是有一定的弹性?
锻造,联系了山东几家锻造厂,锻不了这么大的深度,壁厚达不到节省材料要求。
你们有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件可供借鉴。。 机加工应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锰钢我们做过,这种材料很脆晶粒粗大,曾不小心将一件掉到地上,就碎成几瓣,可能没办法满足你们的要求,不知道热处理后是否可以达到机性要求,你可以做一些这样的试验。但保证可以铸造出来

网友:
靠热处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一个是要有一定的压缩比,
纯铸造必须要控制晶态,这个,国内玩不了,有玩这个的银子,还不如机加工或热挤

网友:
这个东西小批量的话,还是自由锻先改变纤维排向,提高柔韧性,然后切削加工就是了.大量的可以模锻

网友:
批量小,只能考虑机械工,车,热处理,线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锻,成本和锻出来的经济型(节省材料)如何?大侠可以讲讲吗

网友:
你不到千为单位的批量 要求不是很高的 还是直接车出来吧  要是没地方做,我帮你找地方做,不会贵的

网友:
批量小当然直接机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