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遇到个难题,有个水箱接了进水管和电热丝---请教

楼主(2010-11-18):
我爸遇到个难题,有个水箱,接了进水管和电热丝,是用来烧蒸汽的,以前是机械元件控制进水的,就是浮球,现在客人需要改成电子元件控制,并且需要加装保护功能,水压不足关闭加热电源,水位不足补水,水位低到一定程度关闭加热电源。我不是学的这个专业,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虽然我大体知道怎么实现3个功能,但是用什么型号的元件,怎么连接,用什么控制,我就不知道了。求解决方案,最好详细点,如果不方便在BBS上说,可以加我QQ:87442434,此问题解决后重谢!

网友:
水位控制可以用干簧管

楼主:
水位控制应该有两段,一段是控制水位到达高点,停止加水,一段是控制水位低于低点,停电

网友A:
上淘宝买个电子水位控制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买个电子水位控制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341954405&ad_id=&am_id ...

这个方法不行,因为是产生蒸汽的容器,用您推荐的元件的话会造成失灵,毕竟是高潮湿环境

网友:
,水压不足关闭加热电源,水位不足补水,水位低到一定程度关闭加热电源。

水压可以接压力传感器,   水位不足补水和水位过低防止干烧可在水箱外面用透明管子,用光纤监控

可防止高温和蒸汽损伤电子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估计您父亲在搞蒸汽熨烫用的蒸汽发生器。如不计成本,可以买进口的超声波液位控制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285036399配合PLC,人机界面实现精确的液位控制。

如需控制成本,可以使用三位或四位信号输出的干簧式液位控制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816922279配合几个小继电器组成简单的开关控制电路也能轻松实现三液位或四液位的控制。

网友:
水压可以接压力传感器,   水位不足补水和水位过低防止干烧可在水箱外面用透明管子,用光纤监控
。好主意,加装对照式光电开关。

网友(2011-01-03):
浮子开关可以用吗?水位控制

网友:
太麻烦了,楼上的,这不就是根电热水箱的控制一样吗,人家估计花了不足300搞定了,继续用浮球阀控制控制进水。用一个浮球开关用来保护无水干烧。用一个机械式温度控制器控制温度,只用了一个接触器统统搞定,还明白的话到卖电加热热水器的店里看看,就是食堂或医院里用的那种。

网友(2011-02-13):
就像很多工厂饭堂用的热水器,一样,简单价格低,大约150元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