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温度保护---请教

楼主(2010-11-18):
液压系统温度保护是什么意思。一个客户叫我们做一台液压站,说要加冷却器,还要加温度保护,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双重保护
控制最高温度

网友:
我想就是让你们在液压系统上要么加一个温度传感器,要么加一个报警器,以控制油温过高

网友:
加冷却器是,油温过高,使粘度降低,减少润滑性能
加加热器是,冬季时油温太低。
温度保护,是不是保证温度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使油温控制在一个范围里

网友:
液压站的温度控制可以使用贺德克的ETS1700温度继电器
4路开关量,1路模拟量。
温度保护这一块,主要就是冷却器启停控制条件,加热器启停控制条件,高温、低温停泵控制条件。

网友:
直接说我这边的系统吧,像楼上说的,由继电器来控制,我用的是水冷的,在单体设备上由于无法连接水冷装置,后来用风冷装置,效果也不错,

网友:
和仔细的说明分不开的。

网友:
保护液压油吧,温度可以影响液压油的剪切力,也就是运动粘度,说白了就是阻力。

网友:
液压系统的工作温度应该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的!

网友:
申请加精!
因为温度对液压油的粘度有影响,所以要控制液压站的油的粘度来保证液压站、液压元件的正常工作!
液压站的温度控制应当分为高温控制,低温控制和系统停止工作的温度控制,具体含义为:
高温控制:当油液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比如说60度,那么控制程序开始控制冷却装置工作,对液压站的油液进行冷却(具体形式可以是风扇冷却、水冷却等)
低温控制:是针对环境温度比较低,多用在北方,当温度达到低温时比如说是20度,则控制加热装置工作,对油液进行加热(形式可以是电加热或热水加热等)
系统停止工作温度:指当液压站制冷装置已经在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液压站中液压油的温度还在不断上升,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比如说是80度,则控制系统强行停止液压站的工作,但冷却装置正常工作,制冷液压油。通过这一方式起到保护液压元件的作用。
在常用的液压系统中,通常只有高温控制和系统停止工作温度控制,一般需要在液压站上装有2个温度传感器来分别控制。当还有低温加热控制时,则需要另外一个温度传感器。通常这种温度控制通常用在对液压控制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网友:
是不是要你加个温控仪之类的装置  控制油温的上下限